[STC单片机]
求教???

楼主(2016-12-26):
请教各位大师,单片机里面胡程序如何才能读出来?单片机是STC90C516RD

网友A:
在没有加密的情况下,用烧录器读出来(读出来的是目标文件,不是源程序哟);加密的出去花钱请人**。

楼主:
谢谢,大师们胡指点!我马上试一下

网友B:
大神说了:此芯片永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