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伺服控制的参数辨识问题

楼主(2016-12-26):
对于一些基于对象模型的控制策略,我们一般可以建立起电机的模型,但是不能确切知道模型的参数,导致控制策略无法实现。因此,小弟这边想求助大家的是,有没有类似于TI官网分享的较为通用的功能程序模块,例如PID模块、PWM模块、QEP测速模块等的电机伺服系统参数辨识模块经过简单的修改,可以应用于实验中,得出一个比较精确的系统参数

网友A:
貌似没有。这些参数也是在实验中得出来的。
楼主可以考虑用matlab或者其他工具进行仿真
或者使用官方提供的功能演示板,都是调好参数的

楼主:
给自己顶一个,求助大家,有相关的资源可以分享吗?

网友B:
你要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型?

网友B:
伺服控制参数可以通过测试自己调节。

网友C:
系统辨识与递归最小二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要用的是什么控制模型?

电机的位置控制,模型抽象为传函是一个惯性环节乘以一个积分环节,即b/(s²-a*s),需要辨识的即a、b两个值。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伺服控制参数可以通过测试自己调节。

不是控制参数的调节,是模型参数,厂家没有提供电机的一些具体参数,比如粘滞摩擦系数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辨识与递归最小二乘

嗯,递推最小二乘有进行过仿真实验,但是仿真总归还是离线辨识,辨识出来的参数的有效性还不够。为了保证参数的有效性,我想有没有官方的模板程序,或者大神调试通过的代码,可进行在线辨识,实现模型参数的辨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系统辨识与递归最小二乘

您手头有这样的资源吗?求分享,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手头有这样的资源吗?求分享,非常感谢!

哈哈哈,不是大神,最近学到RLS而已,相关的应用不太清楚。

网友D:
模型都是自己写的。

网友D:
控制方法用什么?PID吗?这个PID经验测定。

网友E:
楼上有提到的最小二乘法的,,应用中比较少见哈

网友F:
提出将遗忘因子递推最小二乘算法应用到伺服系统的转动惯量辨识中,参考一下人家的论文
http://xueshu.baidu.com/s?wd=pap ... 2120680508306775829

网友G:
这个参数辨识的没做过的,,只能先摸摸支持下的。

网友H:
你会用simulink不?会的话可以教你一些简单的参数辨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型都是自己写的。

模型参数怎么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上有提到的最小二乘法的,,应用中比较少见哈

应用中常用的,效果比较好的有哪些辨识算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提出将遗忘因子递推最小二乘算法应用到伺服系统的转动惯量辨识中,参考一下人家的论文
http://xueshu.baidu ...

好的,谢谢。

网友I:
论文对这些仿真讲的比较多,但是具体的参数,都不会分享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I:
论文对这些仿真讲的比较多,但是具体的参数,都不会分享的,都是自己的经验之谈。 ...

好的,谢谢。

网友J:
一般通过建立数学模型计算相关参数。

网友J:
使用PID算法,这个经验就可以调整。

网友K(2017-02-14):
你说的是参数辨识自适应控制,可以看看相关资料。

网友L:
TI有电机控制的方案。

网友L:
系统参数辨识值得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