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三极管电路

楼主(2016-12-26):
哪位大神帮忙解释下这个三极管的工作方式

楼主:
一个信号检测电路的一部分,基极信号输入端

可能是检测负信号幅度。当负电平达到设定值,三极管由饱和翻转截止。

网友A:
静止看,Q301是大大地饱和了。其它的不懂

网友B:
非施密特。

网友C:
上电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