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NPN与PNP对管电路

楼主(2016-12-26):
本人刚开始学习模拟电子电路,对下面这个电路不懂。谢谢!
当输入信号(Uin)分别为高低电平时候,Q1与Q2分别处于什么状态。Ib电流怎么计算,用计算来判断三极管的工作状态。还有R2=47R,这个电阻有什么作用。(”发射结正偏,集电结正偏”,在这个电路中这个集电结正偏怎看啊?)

网友A:
1.输入高低时,分别对应上下两管的导通状态。
2.Ib=输入减输出,然后除以R1。近似。
3.R2不参与主原理。
建议先看一个射极输出器,再看一个互补推挽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1.输入高低时,分别对应上下两管的导通状态。
2.Ib=输入减输出,然后除以R1。近似。
3.R2不参与主原理。

“Ib=输入减输出,然后除以R1。近似。”  不好意思还是不理解这句话。

我之前想的是:Ib=(Uin-(R1与R3的分压))/R1 ,

当Uin为负电压 Q2才导通(这样才满足发射结正偏???)

我好乱啊!可否说的详细一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Ib=输入减输出,然后除以R1。近似。”  不好意思还是不理解这句话。

我之前想的是:Ib=(Uin-( ...

对对,你图太大,漏讲R3了。
R3暂时忽略。
Ib=(Vi-Vo)/R1,这是近似估算

网友A:
Vli负不负的不重要,你先假设是负的即可,先去学互补推挽。

注意,学模电得学会有主有次,学会逐级忽略。

网友B:
引用 网友C:
R2顾名思义是输入H丶L位准小于Vbe时仍然使输出追隨输入,除非H丶L完全垂直不倾斜。另外分压限制了反向Vbe, ...

R2是减小跨越畸变的,在零输入附近,两个管子都不导通,这时输入信号由R2传输至输出,就是个简单的分压了。

网友D:
R2相当于一般电路的接地下拉电阻的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对,你图太大,漏讲R3了。
R3暂时忽略。
Ib=(Vi-Vo)/R1,这是近似估算

好的,谢谢!(第一次发帖,想不到这么人回答,谢谢)

网友E:
这种电路一般用在IGBT或者MOSFET的驱动上,论三极管状态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放大状态和截止状态。
由于射极跟随器输出的电压值要相差一个PN结的电压,所以中间那个47R电阻是尝试由信号源的弱驱动将最终被驱动的栅极拉到与输入同一电平等级上,但至于拉不拉的上就不知道了,要看脉冲频率和被驱动的管子的栅极电容和电荷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一般用在IGBT或者MOSFET的驱动上,论三极管状态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放大状态和截止状态。 ...

"论三极管状态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放大状态和截止状态",您的意思是上面两个三极管是处于放大区,而不是饱和导通区吗????????

网友F(点评):
正确。射随器或者象楼主这种推挽互补射随器,一般都不会饱和导通。除非Vb足够高,Vb>Vc.时三极管还是可以饱和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电路一般用在IGBT或者MOSFET的驱动上,论三极管状态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放大状态和截止状态。 ...

上面的那个47R,是加速开关IGBT的作用,这我能理解。但判断管子的工作状态???

网友A:
引用 楼主:
"论三极管状态不管是高电平还是低电平,都是放大状态和截止状态",您的意思是上面两个三极管是处于放大区 ...

彻底饱和是不容易。
先粗后细,前面跟你讲过的。
要细的东西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那个47R,是加速开关IGBT的作用,这我能理解。但判断管子的工作状态??? ...

R47的价值,那不是对你讲,你不理解也是可谅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那个47R,是加速开关IGBT的作用,这我能理解。但判断管子的工作状态??? ...

射极跟随器就不可能饱和。除非驱动信号的幅度大于电源幅度,上下都大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