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2132 用VLO和DCO 进入LPM3很耗电1ma

楼主(2016-12-27):
LPM3模式下通过IO口中断进入定时器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Stop WDT

  BCSCTL3 |= LFXT1S_2;
  BCSCTL1 = CALBC1_8MHZ;                    // Set DCO
  DCOCTL = CALDCO_8MHZ;

  _BIS_SR(LPM3_bits + GIE);

如果设置P2SEL=0; 电流就下去了,但是VLO就用不了了。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的功耗?是不是还有其他外围电路?io的状态怎么设置的?

也有可能mcu没有真正进入低功耗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怎么测量的功耗?是不是还有其他外围电路?io的状态怎么设置的?

也有可能mcu没有真正进入低功耗状态 ...

用外用表串进去的,设置为LPM4立马就是1UA了

网友B:
不是进入低功耗模式了吗?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外部设备耗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一下是不是外部设备耗电了?

不用VLO进入LPM3电流30UA  ,只要开了VLO就会很耗电,搞不懂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用VLO进入LPM3电流30UA  ,只要开了VLO就会很耗电,搞不懂

开VLO,估计msp430没有真正进入低功耗状态.
关于使用VLO进入低功耗状态的资料还比较少,网上基本找不到

网友C:
把你的电路和全部代码贴出来,怀疑你电路有问题

网友C:
VLO本身不影响功耗的,我没少用

楼主:
最后不用VLO了,直接进去LPM4,通过IO口中断唤醒判断一圈再次进去LPM4  这样还可以,VLO单独试了很多次,只要VLO和DCO一起运行就进不了低功耗,不知道哪里的问题

网友D:
进入低功耗还要费电吗?

网友D:
是不是外部设备耗电造成的?

网友E:
这个就看下是否相关的IO口管教的没有设置好的

网友E:
还有供电电源的功耗测试下,,也有可能是电源影响了。

网友F:
表示对430的寄存器还是不习惯,已经习惯用库了。430有自己的库吗?

网友G:
这个模式正常耗电多少?

网友G:
DCO的执行周期也不长。

网友H:
外围电路也需要关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