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DC] 求助比较器型号,丝印AA68-SOT23-5

楼主(2016-12-27):
有一颗比较器  丝印AA68 封装SOT23-5, TPS61088 恒流环 DC-DC反馈环路上用的

网友A:
XC6114B,3.9v CMOS电压检测器

楼主:
谢谢
应该不是 这是DC-DC电源 恒流环上的比较器
型号找不到  不过确定是比较器

网友B:
我猜是TL431,

网友B:
你跑个图看看。

楼主:
不是431,是一颗比较器,DC-DC芯片加恒流驱动强光LED的的,恒流环比较器~~~

网友B:
没东西看帮不到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东西看帮不到你。

谢谢
有张图片的呀,,,
样板上拍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
有张图片的呀,,,
样板上拍的

眼力劲不行看不清。

楼主:
MCP6001T RAIL -RAIL 输出比较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眼力劲不行看不清。

找了好久才找到~~~MCP6001T

网友C(2017-02-16):
引用 楼主:
找了好久才找到~~~MCP6001T

MCP6001是运放吧?

网友C:
不过当比较器用也是可以的。

楼主:
是的 有点坑
有时候运放跟比较器不太一样~~

网友D(2019-11-29):
谁知道SOT23-6封装的丝印为5N比较器型号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