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这两种三极管开关电路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6-12-27):
一种是把负载在集电极与电源之间,第二种是接在集电极和地之间。第二种控制信号会反向,除了这个区别外这两种电路还有什么不同?

网友A:
第二种永远在消耗电流

网友B:
第二种的负载,能取得的能量是来自哪里呢?是不是从上面电阻那里“偷”来的呢?

网友C:
第二种,带不起负载。如果RC很小还行,如果很小,三极管一导通,就冒烟!

网友D(2017-06-21):
第一个电压在VCC与0之间切换,第二个电压在VCC*RC/(RLD+RC)与VCC之间调换,其中RLD应该远高于RC,这样VCC*RC/(RLD+RC)即近似为0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第二种,带不起负载。如果RC很小还行,如果很小,三极管一导通,就冒烟! ...

不至于,只要RC与RLD的比值关系设定好就可以,RC还是可以大点的,至于负载似乎确实带不起来

网友E:
第二种电路负载是Rld//Rc,第一种电路的负载是Rld

网友F:
负载并不一定是电阻。
于是第二种不一定永远消耗电流。

网友G:
第二个 不是三极管导通 Rld 关断  三极管关断 Rld导通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第二个 不是三极管导通 Rld 关断  三极管关断 Rld导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