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万用表电压档内阻的问题

楼主(2016-12-27):
现在市面上大部分数字万用表的电压档内阻都是10M左右,想问下为什么会选择10M,有什么原因吗,能不能做到更大?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满足大部分电路测量要求和制造成本之间做出权衡的产物,当然可以做到更大,我们公司还有静电电压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满足大部分电路测量要求和制造成本之间做出权衡的产物,当然可以做到更大,我们公司还有静电电 ...

好的,多谢斑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在满足大部分电路测量要求和制造成本之间做出权衡的产物,当然可以做到更大,我们公司还有静电电 ...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内阻如果特别大的话,对于一些驱动能力较差的弱电压会不会采集不到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请教一下,内阻如果特别大的话,对于一些驱动能力较差的弱电压会不会采集不到啊 ...

你是想说万用表的内阻不够大,对驱动能力弱的电压源会造成采集到的电压不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想说万用表的内阻不够大,对驱动能力弱的电压源会造成采集到的电压不准吧? ...

嗯嗯,写错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嗯嗯,写错了.....

这是测不准,所以就有静电电压表。

网友C:
万用表的内阻太高的话如上述的静电电压表对使用测量环境的要求就高了,需要隔离干扰源,包括使用的电源等等,所以一般数字表电压档位为10MΩ,已经能满足绝大部分的使用测量环境要求。指针表的直流档内阻一般在10~20KΩ/V,这取及于表头的满度值电流,一般在100~50μA,最高的是MF10位10μA,内阻大100KΩ/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