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找片子

楼主(2016-12-27):
各位大神,小弟目前碰到一个难题,想找一个片子实现正弦波放大,输入波形的峰峰值为24V,放大2倍,输出峰峰值48V的同时保证频率最高能到100KHz,有这样的片子吗?或者其他的方法?

网友A:
高压运放,找Microchip。

网友B:
microchip有40V以上的高压运放?从没有见过!
找TI、ADI吧,当然也可以用高速MOS管自己搭建放大电路

网友C:
100K的正弦波很多运放都没问题,只是电压一般低于36V或正负18V,可用三极管做增压处理

网友D:
我比较好奇在哪要用到这么高的电压

网友E:
根据压摆率,GAIN,BW,供电电压等参数在TI的官网上选型

网友F:
TI还是有不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