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 大侠看一下这个无线感应充电的原理!!!!

楼主(2016-12-27):
这是个无线感应充电的接收端的电路,哪个蓝色标注是怎样工作的呢?求大侠指点!!!!先行谢过!!!!

网友A:
这个说明表述不正确

网友B:
是无线充电中的接收部分,到ti的网上找点QI的资料看一下就OK

网友C:
P00=0时整流输出关闭,接收线圈不吸收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P00=0时整流输出关闭,接收线圈不吸收能量。

大侠,能不能给我详细的讲一下工作流程呢!谢谢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侠,能不能给我详细的讲一下工作流程呢!谢谢

它是怎样让线圈不接收能量的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它是怎样让线圈不接收能量的呢?

TR1 TR2都关闭,没有电流,所以不接收能量。

楼主:
引用 网友C:
TR1 TR2都关闭,没有电流,所以不接收能量。

这个是控制整流后的输出的,我明白。就是哪个蓝色的箭头标注的是怎样工作的,能不能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是控制整流后的输出的,我明白。就是哪个蓝色的箭头标注的是怎样工作的,能不能指教一下。谢谢! ...

那里有个470K的大电阻,可以认为没有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