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程] AVR单片机的ADC采样问题求助?

楼主(2016-12-27):
我使用的是ATxmega16E5芯片, 进行ADC采样时出现过如下异常:  在进行通道切换后ADC的第一次采样转换会出现1‰--2‰的概率采样值偏差较大, 而再一次启动ADC转换后结果就很准确。  我想问的是:AVR单片机在通道切换后的第一次ADC采样是不是存在不准的BUG?  我们公司的产品对时间有要求,能第一次采样完成。尽量不用第二次。

网友A:
第一次采集是不是因为电压不稳定造成的,好像遇到过,但没引起注意

可以叫我怎么写ADC采集程序吗?我用的是ATMEGA8A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