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Nucleo-F413ZH创想】多通道射频卡感应与多屏显示的门控系统

楼主(2016-12-27):
STM32F413/423 片上带有 10x USART,这么多的串口我想用来实现一个多 RFID 射频卡可以同时感应的门控系统,目前的规划是 Nucleo 板外接 4 个 RFID 感应模块与 4 个 128x64 液晶屏,4 个模块分成了 2 个进门与 2 个出门感应,也就是可以同时感应 4 张 RFID 卡,若卡片正确就启动相应的门锁电机将门打开,4 个 128x64 液晶屏用来显示相应卡片的信息。

外接一个数码管显示器做为显示进入的人数,当有人进入时计数显示加一,有人离开时计数显示减一, RFID 射频卡片在进门感应时会在卡片内写入一个特定的判断码,在离开感应时会读取这个判断码是否正确,若是正确则可以开门离开并删除该判断码,若是判断码不正确则启用警报灯号。

以前就做过门控系统,不过功能就只是简单的一个 RFID 感应模块,这一次是想测试一下多串口同时运行的编程方式跟同时驱动 4 个 128x64 点阵液晶屏的编程方式,相信应该是很有趣的。

另外也想安排了一个串口准备外接一个 WIFI 模块,实现远端监控的目的。

网友A:
这种用于大公司还行,家庭使用,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有WIFI覆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用于大公司还行,家庭使用,并不是所有地方都能有WIFI覆盖的。

嗯,你说的没错,这个是需要考虑到 WIFI 覆盖的范围的。

网友B(2017-03-16):
做出来了没有?

网友:
楼主实现这个设计方案了吗

网友:
多屏显示是不是只能串口屏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