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编程] usb接口通信

楼主(2016-12-27):
将华为的4g模块嵌入到pc内部的一个hub上,现在需要通过代码,与这个4g模块通信,该怎么做啊,求大神赐教啊。

楼主:
我是个新手,之前没做个这方面的东西,不知道该怎么入手

网友A:
3G/4G模块通常都是UART接口的,再找个USB转UART的芯片跟模块通过UART连通。在PC上编程,把这个4G模块看成一个串口即可

网友B(2017-02-11):
www【dataie】com 会有帮助

网友C:
先写个usb驱动,驱动后就可以用AT指令发送数据控制了

网友D:
推荐一个USB转串口的芯片CH3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