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把程序烧写到DSP上有哪些方法

楼主(2016-12-27):
(无正文)

网友A:
1 选定下 DSP的 厂家 然后下载仿真软件
2 具体选择个型号,淘宝买个仿真器
3 一般第二步 都会送软件 和技术支持的 ,顺便买块开发板
4 对照资料 慢慢摸索 就ok了
所以,关键还是先选个型号 。

网友B:
这个要看DSP吧,不同的DSP启动方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