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请假做带通滤波器的高手,做个可调带通滤波器哪种方案好

楼主(2016-12-27):
大家好,我想设计一个用于特定频段噪声检测的设备,要对音频信号进行带通滤波,中心频率及带宽希望可调,这方面没经验,请教这方面高手,哪个方案最容易实现
(1)运放搭一个带通滤波器,MCU控制滤波器带宽,然后采集滤波后的信号
(2)采用专用有源滤波器芯片,MUC控制专用芯片带宽,然后采集滤波后的信号
(3)音频信号放大后直接A/D采样,无外部滤波电路,在MCU内部进行数字滤波

楼主:
最大频率范围 1k-8khz,考虑用数字电位器调节参数

网友A:
我最喜欢(3),

楼主:
感谢楼上朋友,STM32实现数字滤波难度大不?我以前做的普通机电控制,实在没这方方面经验,用他自带的库好搞定吗

网友:
既然要做这样的设备,数字滤波显然更合适

网友B:
“中心频率及带宽希望可调”
方案(3)调起来最简单,程序中改几个数据就是了,且硬件成本低。

网友C:
选择3吧,直接用fir想怎么配就怎么配

楼主:
感谢,准备试试

网友D:
不是很懂3是如果实现,进入ad后出来的只是幅度信息并无频率信息啊?

网友E:
stm32 DSP库就有fir~直接库函数 妥妥的~

网友F:
同楼上,我记得f4系列的带硬件dsp,可以用库函数。

网友F:
引用 网友D:
不是很懂3是如果实现,进入ad后出来的只是幅度信息并无频率信息啊?

把时域信号做fft就是频域信号了

网友G:
看哪个硬件实现便宜喽,喜欢 2

3看你描述的还要一个放大,这个放大的部分可以在滤波器实现了。比较一下成本,无所谓成本的话看你的实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哪个硬件实现便宜喽,喜欢 2

3看你描述的还要一个放大,这个放大的部分可以在滤波器实现了。比较一下成 ...

感谢关注,是要滤波和前置放大,不然信号太小,直接AD有问题,
其实我对数字滤波没信心,没做过,
我也想选方案2,但怕感觉模拟的带通滤波器不容易调节,找了找资料都说数字滤波应该是最灵活的,
UAF42,MAX274这类有源滤波片子你用过吗,如果比较容易调节带宽,做起来应该很简单,

网友G:
不好意思,我没用过有源滤波芯片,只在芯片里做过可控有源滤波器。

网友H:
要么用1 要么用2 用1的话采用状态可变滤波器做,可参考斯坦福仪器里的产品,2的话专用滤波器芯片,功耗大,使用也比较方便,有连续时间序列滤波器,和开关电容滤波器选择,开关电容滤波器控制最为方便,会产生不必要的谐波。

网友H:
还有根据你的带宽和中心频率,以及阻带衰减情况,需要做一些折中的考虑设计,既然你做噪声检测,整个信号处理通道的自噪声必须考虑

网友H:
数字滤波显然需要考虑频率混叠及信噪比,前级噪声和有用信号都分不清,数字滤波有何用

网友H:
另外,建议在前方和滤波之间增加程控放大,以便适应AD的采集范围,增益步进越小控制精度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