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块电源的灌封胶是什么胶!

楼主(2016-12-27):
   请教一下,像金升阳AC-DC模块电源用的是什么灌封胶,这种胶的优缺点是什么,

有三种类型的  环氧树脂
                    聚氨脂
                    有机硅胶
不知道他们是用哪种的,有详细解说的更好,谢谢!

网友A:
可以问一下金升阳的FAE

网友B:
红叶硅胶

网友C(2017-05-04):
这个不需要参照别人的啊,自己根据产品的应用环境以及主要的灌封要求选择灌封材料啊,如果需要高硬度、高防水又便宜的就环氧的,需要软体可拆卸的就有机硅的,总体来说有机硅的灌封胶是目前的趋势,软体结构使得具备优异的减震保护作用,又满足优异的耐高低温性能,也可以填补补强填料增加导电性能。

网友D:
我们是做灌封胶工厂,有这方面的问题可以问我13352968761微信同号

网友E(2017-10-10):
金升阳用的是聚氨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