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巧妙运用二极管的导通压降

楼主(2016-12-27):
二极管电子电路中最基础的元器件之一。作为最常见的元器件之一,二极管的基本性能参数我们都很熟悉,但也有一些很重要的参数很容易被我们忽视,它们到底是什么参数呢?
  1、二极管导通电压

  二极管最大特性是具有单向导通性,因此被广泛应用于整流电路、开关电路、保护电路等场合。所谓单向导电性,是指在二极管PN结两端接入反向电压时,二极管截止;在PN结两端接一定值的正向电压时,二极管才能导通。这个一定值的正向电压,就是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大学学习时常把二极管导通压降认定为0.7V,但实际上,二极管的正向导通压降并不是固定不变,而是和二极管流过的电流、环境温度有关,它们的关系如下:i=IS(equ/kt-1)

  其中,IS是二极管的反向饱和电流,q是电子电量,k是玻尔兹曼常数,T是热力学温度。在二极管的datasheet中也可以看到正向电压的曲线图。

  当温度一定时,流过二极管的电流越大,导通电压越大。将1N4148接在电源输出端做防反接,当流过0~100mA电流时,1N4148输出端电压纹波达600mV,导致系统工作不正常。

  由于二极管的导通压降和流过的电流成正比,减小电流的跳动范围,就可以减小导通压降的变化幅度。在二极管输出端加入10mA的恒定负载,当流过1N4148的电流从10mA至100mA时,输出电压纹波降到了260mV。

  2、二极管结电容

  二极管结电容也是容易被人忽视的重要参数。在低频电路中,结电容的影响可以忽略不计。但在高频电路中,结电容过大甚至能造成电路工作不正常。

  以ESD保护二极管为例。为了防止外部静电损坏内部电路,在高速通讯接口处通常都会加上ESD保护器件。ESD本身存在数十皮法的结电容,由于高速信号驱动能力有限,结电容越大,总线频率越高,信号上升时间就越大,最终可能造成总线通讯失败。因此将二极管应用在高速信号上时,尽量选择结电容小的型号。

  如果二极管型号已经确定无法修改,而又要降低结电容时该怎么办呢?

  从下表看到,二极管结电容和其承受的反向电压呈反比,反向电压越大,结电容越小。因此可以通过增大二极管承受的反向电压来降低二极管的结电容

网友A:
如果成正比,那是电阻,不是二极管。

网友B:
先别着急点“赞”,先从楼主的文字及配图中找毛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成正比,那是电阻,不是二极管。

字打错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