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问题的C++实现

楼主(2016-12-27):
C++, se, os, ST, nex
问题描述:
有n个小孩围成一圈,将他们从1开始依次编号,从编号为1的小孩开始报数,数到m的小孩出列,然后从出列的下一个小孩重新开始报数,数到m的小孩又出列,如此反复,直到所有的小孩全部出列为止,求整个出列序列。例如,n=6,m=5,则出列序列是:5,4,6,2,3,1。

办法:使用一个循环单链表表示小孩围成一圈。然后从编号为1的节点开始计数,计数到m时,将对应的节点从单链表中移除,同时输出该节点的编号。
(1)节点的存储结构:
typedef struct _ListNode
{
    size_t number;
     _ListNode *next;
}ListNode;

(2)设计一个Joseph类,其中包括mTotal(对应n),mStart(对应m)整型变量和首节点指针mHead,构造函数用于建立长度为mTotal的循环单链表。保护成员函数JosephSequence用于输出约瑟夫序列。析构函数不做任何工作。
具体代码如下:
#ifndef JOSEPH_H
#define JOSEPH_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struct _ListNode
{
    size_t number;
     _ListNode *next;
}ListNode;

class Joseph
{

    private:
        Joseph()
        {

        }

    public:
        Joseph(size_t total,size_t start);
        virtual ~Joseph();
        void printJsequence();
    protected:
        void JosephSequence();
    private:
        size_t mTotal;
        size_t mStart;
        ListNode* mHead;
};

Joseph::Joseph(size_t total,size_t start)
{
    mTotal = total;
    mStart = start;
    ListNode *r,*p;
    mHead = new ListNode();
    mHead->next = nullptr;
    mHead->number = 1;
    r = mHead;

    //建立单链表,包含mTotal个节点
    for (size_t i=2; i <= mTotal; ++i)
    {
        p = new ListNode();
        p->number = i;
        r->next = p;
        r = p;
    }

    r->next = mHead;  //将链表连成循环链表

}

void Joseph::printJsequence()
{
    JosephSequence();
}

//输出约瑟夫序列
void Joseph::JosephSequence()
{

    ListNode *p,*q;
    size_t j = 1;
    for (size_t i=1; i <= mTotal; ++i)
    {
        j = 1;
        p = mHead;
        while (j < mStart-1)//从1数到mStart
        {
            p = p->next;
            ++j;
        }

        q = p->next;  //q是第mStartge节点,将该节点从循环单链表中移除
        p->next = q->next;
        printf("%d ",q->number);
        delete q;
        q = nullptr;
        mHead = p->next;
    }
}

Joseph::~Joseph()
{

}
#endif // JOSEPH_H

测试:
#include "Joseph.h"
int main()
{
    Joseph jo(6,5);
    jo.printJsequence();
    return 0;
}

输出:5 4 6 2 3 1

网友A:
看不懂,好像学C语言的时候那些例程用的不是这种方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不懂,好像学C语言的时候那些例程用的不是这种方法吧

你也可以用C语言实现,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