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情岁月】+ 和二姨十年的缘分

楼主(2016-12-27):
十年有余了,十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即便是刚出生的婴儿也快上初中了。
手机都换了n代了。
诺基亚也不行了。。。。。

真可谓沧海桑田。

自己也从2016年初第一次注册二姨开始,最早的帖子貌似现在看不到了。07年的似乎还有。(参看2楼)
那时候自己还是做硬件的,画画电路板,设计点简单的模拟和数字电路。
那一年第一次将自己写的c程序跑在真正的51单片机上。
那一年满论坛得请教运放的使用方法,51单片机的调试问题(特别是液晶显示屏的),臭美一下自己交付制板的第一块儿pcb.

然后是07年对ucosii操作系统的关注,还有avr单片机的使用等等。
再就是08年对modbus的简单实现。
09年做了一段时间linux下的c语言开发,全国到处跑出差:电厂,省/市电力机房。
这中间偶尔来二姨这串串门。

在郑州实在混不下去的我,决定出去讨饭去。
于是来到了魔都
魔都还是不错的,做了一年硬件,往后去几乎不碰硬件了。

上家公司还是做硬件产品的,附上我家本人二代那时的照片:

现在这家公司完全不做硬件产品了。
但是最近两年是我和二姨最亲密的时期,虽然眼下都是C++,JAVA,GOLANG什么的。

相关下载

楼主:
06年在论坛讨论的对象,和别人一起写的程序:

  #include <AT89X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stdio.h>
           bit FUN,Shift_on,Add_on,Sub_on,fun_flag;
           bit dspflagz1,dspflagz2,dspflagz3;
unsigned char z1,z2,td3,working,DSP_m,DSP_n;
unsigned char l1,l2,r,m;
  bit flagv,flagy,flags,flag0,flagx,beepflag1,beepflag2,flagt,flagw;
bit working_on,function_on, AINTSYR_on, AINTSYW_on,BINTSYR_on,BINTSYW_on ;
bit program_on,program_woking,up_flag,down_flag,up_on,down_on;
unsigned char  AINTSY_state, BINTSY_state, function_state;
unsigned char tx1,tx2,tx3,tw,TX,t;
unsigned char display_state ,x1,x2,w1,w2;
unsigned char program_state,program_working;
unsigned char clk_number;
unsigned char code DS[]={0,33,63,86,100,86,63,33};
unsigned char ds_curtime[6]={0x05,0x03,0x02,0x01,0x07,0x06};
unsigned char clk_data[6]={06,1,1,0,0,1};
unsigned char set_time[6];

            sbit switch_work= 0xB0;
            sbit switch_function=0xB1;
            sbit switch_program=0xB2;
            sbit switch_up=0x90;
            sbit switch_down=0x91;
            sbit switch_AINTSYR=0x92;
            sbit switch_AINTSYW=0x93;
            sbit switch_BINTSYR=0x94;
            sbit switch_BINTSYW=0x95;
            sbit  RS=0xA2;
            sbit  RW=0xA1;
            sbit  E=0xA0;
            sbit  CS2=0xA3;
            sbit  CS1=0xA4;
            sbit DACS1=0xA7;
            sbit DACS2=0xA6;
            sbit DACS3=0xA5;
            sbit  ds_sclk=0xB3 ;                                         /*初始化变量*/
            sbit  ds_io=0xB4;
            sbit  ds_rst=0xB5;

     /*蜂鸣一次程序*/
void buzzer()
{
beepflag1=1;
}
/*工作完成蜂鸣程序*/
void buzzer_two()
{
        beepflag2=1;

}
   void WRINS1(unsigned char LCDCOM)/*写左片指令函数*/
{
  while(P0_7==1)
{
        P0=0xFF;
        RW=1;
        CS1=1;
        CS2=0;

        RS=0;
    E=1;
   /* P0_7=0;*/
}
    E=0;
        RW=0;
        CS1=1;
        CS2=0;

        RS=0;
        P0=LCDCOM;
        E=1;
        E=0;

}

void WRINS2(unsigned char LCDCOM)/*写右片指令函数*/
{

while(P0_7==1)
{
        P0=0xFF;
        RW=1;
        CS1=0;
        CS2=1;

        RS=0;
    E=1;
   /* P0_7=0; */
}
    E=0;
        RW=0;
        CS1=0;
        CS2=1;

        RS=0;
        P0=LCDCOM;
        E=1;
    E=0;

}

void WRDATA1(unsigned char LCDDAT)/*写左片字节数据*/
{

while(P0_7==1)                /*判忙否?*/
{
        P0=0xFF;
        RW=1;
        CS1=1;
        CS2=0;

        RS=0;
    E=1;
/*   P0_7=0;   */
}
    E=0;
        RW=0;
        CS1=1;
        CS2=0;

        RS=1;
        P0=LCDDAT;
        E=1;
   E=0;

}
void WRDATA2(unsigned char LCDDAT)/*写右片字节数据*/
{

while(P0_7==1)
{
        P0=0xFF;
        RW=1;
        CS1=0;
        CS2=1;

        RS=0;
    E=1;

   /* P0_7=0; */
}
    E=0;
        RW=0;
        CS1=0;
        CS2=1;

        RS=1;
        P0=LCDDAT;
        E=1;
    E=0;

}

void CLRAM()
{
                unsigned char R3, R4,L;
        R4=0x00;
for(R4=0x00;R4<0x08;R4++)
        {
        L=(R4|(0xB8));
        WRINS1(L);           /*设置行启起始地址*/
        WRINS2(L);
    WRINS1(0x40);                    /*设置页起始地址*/
        WRINS2(0x40);
        R3=0;
        for(R3=0;R3<64;R3++)
        {
    WRDATA1(0x00);
        WRDATA2(0x00);
    }

}

}
void LCDINIT()/*初始化*/
{
        WRINS1(0x3E);
        WRINS2(0x3E);
        WRINS1(0x3F);
        WRINS2(0x3F);
        CLRAM();
        WRINS1(0xC0);
    WRINS2(0xC0);
    WRINS1(0xB8);
    WRINS2(0xB8);
    WRINS1(0x40);
    WRINS2(0x40);
}

       void WR_STRING1(unsigned char code  *SD,unsigned char R0)
{
        unsigned char R1;

        for(R1=0;R1<R0;R1++)
        {

        WRDATA1(*SD);
        SD++;

}

}
void WR_STRING2(unsigned char code  *SD,unsigned char R0)
{
        unsigned char R1;

        for(R1=0;R1<R0;R1++)
        {
        WRDATA2(*SD);
        SD++;
    }
}
{
             ds_sclk=0;
             ds_rst=0;
             ds_rst=1;
         }

         void ds_wbyte(unsigned char dsw_byte)                                 /* 字节写入函数*/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ds_io=0;
                         if(dsw_byte & 0x01)
                         ds_io=1;
                         ds_sclk=0;
                         ds_sclk=1;
                         dsw_byte>>=1;
                }
        }

        unsigned char ds_rbyte()                                               /*字节读取函数*/
        {
                unsigned char m;
                unsigned char dsr_byte;
                unsigned char ds_tmpbyte;
                dsr_byte=0x00;
                ds_io=1;
                for(m=0;m<8;m++)
                {
                        ds_sclk=1;
                        ds_sclk=0;
                        ds_tmpbyte=(unsigned char)ds_io;
                        ds_tmpbyte<<=7;
                        dsr_byte>>=1;
                        dsr_byte|=ds_tmpbyte;
                }
                return(dsr_byte);
        }

         void  ds_clkwbyte(unsigned char ds_add ,unsigned char ds_data)               /*时钟字节写入函数*/
         {
                 ds_rest();
                 ds_wbyte(ds_add);
                 ds_wbyte(ds_data);
                 ds_rst=0;
                 ds_io=1;
        }

           unsigned char ds_clkrbyte(unsigned char ds_add1)                            /*时钟字节读出函数*/
         {
                 unsigned char ds_rdata;
                 ds_rest();
                 ds_wbyte(ds_add1);
                 ds_rdata=ds_rbyte();
                 ds_rst=0;
                 return(ds_rdata);
        }

        void  ds_settime(unsigned char *ds_pda)                              /*设定时间初值函数*/
        {
                unsigned char k;
                unsigned char ds_add2=0x82;
                ds_clkwbyte(0x8e,0x00);                               /*将控制寄存器设置为0,WP=0,允许写*/
                for(k=0;k<6;k++)
                {
                        ds_clkwbyte(ds_add2,*ds_pda);
                        ds_pda++;
                        ds_add2+=2;
                }
                ds_clkwbyte(0x8e,0x80);                              /*写保护,防止干扰影响时间值*/
        }

           void  ds_clkget(unsigned char dscurtime[])                           /*读取时间数值函数*/
        {
                unsigned char n,j;
                unsigned char ds_add3=0x83;
            unsigned char bdata  ds_sec;
                for(n=0;n<6;n++)
                {
                        dscurtime[n]=ds_clkrbyte(ds_add3);                   /*格式为:分,时,日,月,星期,年*/
                        ds_sec=dscurtime[n];                                  /*将BCD码转化为10进制*/
                        j=ds_sec>>4;
                        j*=10;
                        ds_sec=ds_sec&0x0f;
                        ds_sec+=j;
                        dscurtime[n]=ds_sec;
                        ds_add3+=2;
                }
        }

void init_bl()
{
        working=0;
        flag0=0;
        function_state=1;
        program_state=1;

        P1_7=1;
        P1_6=0;
        beepflag1=0;
        beepflag2=0;
        TX=2;
        flagx=1;
        fun_flag=0;
        x1=0;
        x2=0;
        t=200;
   display_state=20;
   clk_number=1;
   dspflagz1=1;
     dspflagz2=1;
     dspflagz3=1;
     DSP_m=0;
     DSP_n=0;
     r=0;
     m=0;

}

void init_working()
{
        init_bl();
        TMOD=0x11;
        TH0=0xFF;
        TL0=0xFC;
        TH1=0xFF;
        TL1=0xFC;
        T2MOD=0x00;
    T2CON=0x04;
    TH2=0xFC;
    TL2=0x18;
    RCAP2H=0xFC;
    RCAP2L=0x18;
    AINTSY_state=60;
   BINTSY_state=20;
    EA=1;
    ET2=1;

   flagv=1;
   flagy=1;
   flagt=1;
   flagw=1;
    P3_0=1;
    P3_1=1;
    P3_2=1;
    P1_0=1;
    P1_0=1;
    P1_2=1;
    P1_3=1;
    P1_4=1;
    P1_5=1;
    FUN=0;
    LCDINIT();
}

/*部分程序段*/
void text(void)
{
   bit Flag_add;                                  /*加一标志*/
   bit Flag_sub;                                  /*减一标志*/
   unsigned char max_value;                       /*各时间单位的最大值*/
   unsigned char min_value;                       /*各时间单位的最小值*/
         /*if(FUN==1)
           {   */                                   /*定义标志位*/
              if(switch_work==0)                 /*移位键*/
                  {
                      if(Shift_on==0)
                        {
                                Shift_on=1;
                                buzzer();
                            clk_number++;
                            if(clk_number>6)clk_number=1;
                             }
                        }
              else
                   Shift_on=0;
              if(switch_up==0)                   /*加一键*/
                  {
                            if(Add_on==0)
                              {
                                      Add_on=1;
                                        buzzer();
                            Flag_add=1;
                                   }
                         }
              else
                        Add_on=0;
              if(switch_down==0)                   /*减一键*/
                  {
                            if(Sub_on==0)
                              {
                                      Sub_on=1;
                                              buzzer();
                                      Flag_sub=1;
                                   }
                   }
               else
                   Sub_on=0;
              switch(clk_number)
                   {
                             case 1: max_value=99;min_value=0;break;
                             case 2: max_value=12;min_value=1;break;
                             case 3:     if(clk_data[1]==1||
                                                  clk_data[1]==3||
                                                  clk_data[1]==5||
                                                  clk_data[1]==7||
                                                  clk_data[1]==8||
                                                  clk_data[1]==10||
                                                  clk_data[1]==12)
                                                  max_value=31;       /*1,3,5,7,8,10,12*/
                                               else if(
                                                  clk_data[1]==4||
                                                  clk_data[1]==6||
                                                  clk_data[1]==9||
                                                  clk_data[1]==11)
                                                  max_value=30;                   /*4,6,9,11*/
                                               else if((clk_data[0]%4==0)||clk_data[0]==0)
                                                  max_value=29;                   /*闰年*/
                                               else
                                                  max_value=28;
                                               min_value=1;
                                               break;
                             case 4: max_value=12;min_value=1;break;
                             case 5: max_value=59;min_value=0;break;
                             case 6: max_value=7;min_value=1;break;
                           }
              if(Flag_add==1)
                 {
                           clk_data[clk_number-1]++;
                           Flag_add=0;
                           if(clk_data[clk_number-1]>max_value)
                         clk_data[clk_number-1]=min_value;
                       }
              else if(Flag_sub==1)
                 {
                          clk_data[clk_number-1]--;
                     Flag_sub=0;
                     if(clk_data[clk_number-1]<min_value||clk_data[clk_number-1]==0xff)
                        clk_data[clk_number-1]=max_value;
                  }
             if(switch_program==0)

                  {
                            while(switch_program==0)
                            FUN=0;
                            set_time[0]=(clk_data[5]/10)*0x10+(clk_data[5]%10);
                          set_time[1]=(clk_data[3]/10)*0x10+(clk_data[3]%10);
                          set_time[2]=(clk_data[2]/10)*0x10+(clk_data[2]%10);
                          set_time[3]=(clk_data[1]/10)*0x10+(clk_data[1]%10);
                          set_time[4]=(clk_data[4]/10)*0x10+(clk_data[4]%10);
                          set_time[5]=(clk_data[0]/10)*0x10+(clk_data[0]%10);
                          ds_settime(set_time);
                         }
                   /*}*/

}

void check_switch()
{
        if(FUN==0)
        {
        if(switch_work==0)
        {
          if(working_on==0)
        {
                working_on=1;
                buzzer();
                if(working==1)
                {
                        working=0;
                        flag0=0;
                }
                else
                {
                        working=1;
                        flag0=1;
                }
        }
}
        else
        {
                working_on=0;
        }

        if(switch_function==0)
        {
                if(function_on==0)
                {
                        function_on=1;
                                buzzer();
                        if(function_state==1)
                        {
                                function_state=2;

                        }
                        else
                        {
                                if(function_state==2)
                        {
                                function_state=3;

                        }
                        else
                        {
                             if(function_state==3)
                                        {
                                                function_state=4;
                                                FUN=1;
                                                fun_flag=1;
                                        }
                                else
                                {
                                        function_state=1;

                                }
                }
        }
}
}
else
{
        function_on=0;
}

if(switch_program==0)
{
        if(program_on==0)
        {
                program_on=1;
                buzzer();
                program_working=1;

                flagv=1;
                flagy=1;
                flagt=1;
                flagw=1;
        }
}
else
{
        program_on=0;

}
if(switch_up==0)
{
        if(up_flag==0)
        {
                up_flag=1;
                up_on=1;
                        buzzer();
        }
}
else
{
        up_flag=0;
}
if(switch_down==0)
{
        if(down_flag==0)
        {
                down_flag=1;
                down_on=1;
                        buzzer();
        }
}
else
{
        down_flag=0;
}
if(switch_AINTSYR==0)
{
        if(AINTSYR_on==0)
        {
                AINTSYR_on=1;
                        buzzer();
                if(AINTSY_state<=63)
                {
                        AINTSY_state=AINTSY_state+1;
                }

        }
}
else
{
                AINTSYR_on=0;
        }

if(switch_AINTSYW==0)
{
        if(AINTSYW_on==0)
        {
                AINTSYW_on=1;
                        buzzer();
                if(AINTSY_state>=1)
                {
                        AINTSY_state=AINTSY_state-1;
                }

        }
}
else
{
                AINTSYW_on=0;
        }
if(switch_BINTSYR==0)
{
        if(BINTSYR_on==0)
        {
                BINTSYR_on=1;
                        buzzer();
                if(BINTSY_state<=63)
                {
                        BINTSY_state=BINTSY_state+1;
                }

        }
}
else
{
                BINTSYR_on=0;
        }

if(switch_BINTSYW==0)
{
        if(BINTSYW_on==0)
        {
                BINTSYW_on=1;
                        buzzer();
                if(BINTSY_state>=1)
                {
                        BINTSY_state=BINTSY_state-1;
                }

        }
}
else
{
                BINTSYW_on=0;
        }
}
else
{
        text();
}

}

void prepare_work()
{
if(working==1)
{
        ET0=1;
        TR0=1;
        ET1=1;
        TR1=1;

        if(program_working==1)
        {
                program_working=0;
                if(function_state==1)
                {
                        if(program_state<7)
                        {
                                program_state=program_state+1;
                        }
                        else
                        {
                                        program_state=1;
                                }
                        }
                        else
                        {
                                        if(function_state==2)
                {
                        if(program_state<4)
                        {
                                program_state=program_state+1;
                        }
                        else
                        {
                                        program_state=1;
                                }
                        }
                        else
                        {
                                if(program_state==1)
                                {
                                        program_state=2;
                                }
                                else
                                {
                                        program_state=1;
                                }
                        }
                }
        }
}
else
{
        ET0=0;
        TR0=0;
        ET1=0;
        TR1=0;
        flag0=0;
}
if(up_on==1)
{
        up_on=0;

                if(display_state<99)
                {
                        display_state=display_state+1;
                }
                else
                {
                        display_state=0;
                }
        }
if(down_on==1)
{
        down_on=0;

                if(display_state>=1)
                {
                        display_state=display_state-1;
                }
                else
                {
                        display_state=99;
                }
        }
        if(flag0==1)
        {
                if(flagx==1)
                {

                        x1=tw;
                        x2=tw;
                        flagx=0;
                }
                else
                {
                        x2=tw;
                }
                if(((x2-x1)>=1)|((x2=0)&&(x1>0)))
                {
                        flagx=1;
                        display_state=display_state-1;
                }
                if(display_state<=0)
                {
                        flagx=1;
                        buzzer_two();
                        if(flags==1)
                        {
                                flags=0;
                                init_bl();
                                }
                        }
                }
        }

void T2ISR() interrupt 5
{
     ET2=0;
   /* TH2=0xFC;
         TL2=0x18;*/
                 t--;                                          /*0. 1秒中断次数减1*/
        if(t<=0)
        {
                t=200;
                tx3=tx3+1;                                      /* 0.1秒  计时单位*/
                td3=td3+1;
        }
        if(tx3>=10)
        {
                tx3=0;
                tx2=tx2+1;
        }
        if(tx2>=60)                                             /*到60秒*/
        {
                tx2=0;
                tx1=tx1+1;
                        tw=tw+1;                                         /*分钟加1*/
        }
        if(tx1>=60)                                             /*到60分*/
        {
                tx1=0;

        }

        if(beepflag1==1)
        {
                P1_7=0;
                l1=l1+1;
                if(l1>=200)
                {
                        P1_7=1;
                        l1=0;
                        beepflag1=0;
                }
        }
        if(beepflag2==1)
        {
                if(P1_7==0)
                {
                        l1=l1+1;
                        if(l1>=200)
                        {

                                P1_7=1;
                                TX=TX-1;
                                l1=0;
                        }
                }
                else
                {
                        l2=l2+1;
                        if(l2>=200)
                        {
                                P1_7=0;
                                l2=0;
                        }
                }
                if(TX<=0)
                {
                        flags=1;
                        TX=2;
                        beepflag2=0;
                }

        }

                TF2=0;
                ET2=1;
        }

void continu_square1() using 3
{    static c1=0x00;
        if(c1==0x00)
        {
                c1=0xFF;
        }
        else
        {
                c1=0x00;
        }
        P0=c1;
        return;
}

void inter_square1(unsigned char i) using 3
{
        static k1=0;
        static c2=0x00;
        if(k1<1)
        {
                c2=0x00;
        }
        else
        {
                if(k1<2)
                {
                        c2=0xFF;
                }
                else
                {
                        if(k1<i)
                        {

                        c2=0x80;
                }
                else
                {
                        k1=0;
                        return;
                }
                }
        }
        P0=c2;
        k1=k1+1;
}
void zfsquare1(unsigned int m,unsigned int n) using 3
{
        static int g2=0;
        static  c3=0xFF;
        if(g2<m)
        {
                if(g2%2==0)
                {
                 if(c3==0xFF)
                {
                        c3=0x80;
                }
                else
                {
                        c3=0xFF;
                }
        }
}
        else
        {

                        if(c3==0x80)
                        {
                                c3=0x00;
                        }
                        else
                        {
                                c3=0x80;
                        }

                }
                P0=c3;
                if(g2==m+n)
                {
                        g2=0;
                        return;
                }
                g2=g2+1;
        }

void square1(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using 3
{
                static td=0;
                static c4=0x00;
                if(td<m)
        {
                        c4=0x00;
                }
                else
                {
                c4=128;
        }
             P0=c4;
                td++;
                if(td==m+n)
                td=0;
                return;
                }

void square2(unsigned char m,unsigned char n) using 0
{
        unsigned char  c0,d0,e0,f0;
                static g1=0;
                if(g1<m)
        {
                 P2_7=1;
                        P2_6=0;
                        P2_5=1;
                        c0=AINTSY_state*4;
                        P0=c0;
                         P2_7=1;
                        P2_6=1;
                        P2_5=0;
                        d0=BINTSY_state*4;
                        P0=d0;
                }
                else
                {
                P2_7=1;
                        P2_6=0;
                        P2_5=1;
                        e0=0x00;
                        P0=e0;
                         P2_7=1;
                        P2_6=1;
                        P2_5=0;
                        f0=0x00;
                        P0=f0;
        }
                g1++;
                if(g1==m+n)
                g1=0;
                return;
                }

        void sin_wave2() using 0
    {
             unsigned int a1,a2;
          unsigned int b1,b2;
          static k=0;
           P2_7=1;
                        P2_6=0;
                        P2_5=1;
                        a1=AINTSY_state*DS[k];
                        a2=a1/25;
                        P0=a2;
                P2_7=1;
                          P2_6=1;
                        P2_5=0;
                        b1=BINTSY_state*DS[k];
                        b2=b1/25;
                        P0=b2;
                        if(k<=6)
                        {
                                k=k+1;
                        }
                        else
                        {
                                k=0;
                        }
                        TH1=0xFB;/*定时0.619毫秒*/
                        TL1=0x2A;
                }

网友A:
引用 楼主:
06年在论坛讨论的对象,和别人一起写的程序:

1024就更好了~

网友B:
他说的应该是代码长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得好好珍惜

^_^

网友D:
小伙子将来有前途,数字万用表在旁边不玩非要玩指针式的,再加上有个好爹。

网友E:
这一路转的都是弯,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