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7 discovery删除u盘后不能设别了

楼主(2016-12-27):
stm32f7 discovery连接电脑会显示个u盘,我右键删除设备后再也用不了了,挺郁闷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重新安装STlink的驱动试试。

网友B:
是不是把驱动文件也删除了,可以在设备管理器中看看

网友C:
不是有demo么,拿那个demo烧进去看看呢

网友D:
重装STLink的驱动

网友E:
怎么删除?不是只能卸载吗?你重新连接一下看看

网友F:
重装驱动吧,不识别了。应该不是硬件的问题,驱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