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f4152 定时器A捕获/比较问题

楼主(2016-12-27):
msp430f4152 芯片中的TA0.2   TA1.1分别是指的TA0的通道2和TA1的通道1吗?
如果用TA0.2所在IO口模拟UART的接收脚,TA1.1所在IO口模拟UART的发送引脚,接收端用捕获模式,发送端用比较模式,需要发送和接收各开一个中断吗?

网友A:
接收是用捕获,发送的话用比较模式吗?是不是直接定时器模拟时序输出就可以了。

网友B:
如果是这样的话,中断就要开两个。但是不能同时收发,也就是只支持半双工。

网友C:
直接定时器模拟时序输出,不可以同时用接收(TA0.2)的那个定时器?

网友D:
捕获的 中断是一个 定时器的中断是一个 两个不一样的

网友E:
这个分别配置IO没有用过。

网友E:
你可以使用tiva的芯片,功能比较齐全。

网友F:
你看看发送和接收是不是用的同一个中断接口呢?如果是的话,那就不用开单独的中断的

网友G:
发送和接收?

网友G:
楼主是要输出什么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