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在stm32代码编程中有何应用?

楼主(2016-12-27):
如题,大端模式和小端模式在stm32代码编程中有何应用?具体是个什么意思啊?求解释?

楼主:
自顶一个,貌似要沉的节奏啊!

网友A:
大小端模式这种基本概念你先百度一下就能懂的吧?STM32是小端模式

网友B:
就像楼上说的 32本身就是小端 所以不存在大端小端的应用区别

网友C:
arm发布的cortex-m内核,可以由具体的芯片厂家选择大端或者小端,不能像arm7那样可以软件改,但是已知所有芯片厂都选择了小端模式,对于软件来说是不可更改的。

知道stm32是小端的并非没有意义,像TCP/IP协议是在IBM S/360上面开发出来的,那个机器是大端,所以协议也是大端了,进行通讯的时候要自己处理大小端问题。

网友D:
同意楼上的,只有在不同协议或者机器之间通讯的时候,才会考虑大端或者小端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