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STM32F4系列的UID代表什么

楼主(2016-12-27):
STM32MCU的ID号码是96位,有谁知道这些位代表的含义吗?
现在想给每个产品一个32位的唯一ID,考虑是不是可以从MCU的ID里面截取32位作为产品的唯一ID.
如果不知道代表含义的话,随便截取32位就很有可能是重复的.

楼主:
看论坛里有没有大牛可以帮忙

网友A:
那你把ID计算一下缩短成32位不就行啦

网友B:
直接在flash地址的最后一页,找个地方,存个数据就OK了,每次进入main读取这个数据

网友C:
末尾的几个字节是经常变的,要验证很简单,拿几块芯片试试

网友D:
可以在flash里写入自己的ID号

网友E:
就相当于硬件识别码,唯一的。就跟MAC一样的玩意儿。

网友F:
只是唯一ID而已,想要变成32位的话,可以在这个64位上面做运算,变成32位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