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用DSP/BIOS下的LOG_printf来实现打印字符数组

楼主(2016-12-27):
最近在移植linux代码到DSP/BIOS下,出现一个问题:linux下可以用printk打印多个参数,并且还可以打印字符数组(因为不是常量字符串),但BIOS下的LOG_printf不可以,有没有什么办法利用LOG_printf来实现打印字符数组?

网友A:
用循环,LOG_printf,%c格式说明符,可以打印字符数组吧?

网友B:
这样太麻烦了 而且又不直观  !比如字符串长度为200,哪占据多少啊

网友C:
嵌入式实现串口输出吗

网友C:
你可以先转换为字符串试试sprint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