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采用MODBUS协议实现开关量采集与控制采集

楼主(2016-12-27):
多块板子利用485总线 采用MODBUS协议实现开关量采集与控制采集.
其中的一个例程是采用MODBUS 协议实现的,为了实现MODBUS 协议,移植了一个叫FREE MODBUS 协议栈。

高级例程-多块板子利用485总线 采用MODBUS协议实现开关量采集与控制采集.zip.zip

网友A:
这个主要是完成协议和IO口的读取或者IO中断的读取。

网友B:
谢谢楼主的资料,最近正用到MODBUS 协议呢,收藏学习了。

网友C(2017-03-08):
谢谢共享哦!
看样子楼主只是简单的了解了一些modbus基础知识,但是不够系统和全面。
其实,modbus虽然比较简单,但是如果不注意有很多坑,
特别是寄存器的位数,大小端处理,浮点数,长整数的处理等等。
目前也没有什么合适的书籍系统介绍,帮助理解的。

刚刚搜了一下,只有最近清华出版的《Modbus软件开发实战指南》不错,
应该是Modbus开发方面第一书,很系统很全面,各种代码都是开源的。
内容着重讲述如何快速入门并精通Modbus软件开发技术,
适用于初学Modbus通信协议的读者,可以看看。
item.jd.com/1153609102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