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驱动LED64*64全彩点阵屏幕

楼主:
本人现在大四,毕业后工作已经签约了,但是公司不提供实习岗位,近来事情忙完了,想起之前帮别人装广告屏送给我的剩下一块单元模块,之前一直没有驱动过,后面就算驱动也是只能出一种颜色,这几天想起来,拿来耍耍。
先上图
我没有任何资料,只能看到上面的接口,后来从接口可以分析到有两路RGB,ABCDE行信号,一路时钟CLK,锁存信号LAT,片选信号CS,还有OE,这个一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后来了解到这是灰度信号。
按照我的思维ABCDE五位二进制可以译码成32行,两路RGB正好可以扫到64行,我猜想就是选中一行然后RGB配合CLK串行发送数据,LAT锁存,32扫可以完成控制,手上有个STM32F103的板子,贴上部分代码。
void zhen(const uchar *p, uchar a)
{uchar  j,k,m,dat,dat1;
uint i;
uint q,lie;
lie=40;
for(q=0;q<lie;q++)//列移动
{
for(i=0;i<a;i++)        //移动速度
{        for(k=0x00;k<32;k++)         //行扫描
          {
                OE=1;

                   for(m=0;m<8;m++)            //发送一行数据
                {  dat=*(p+lie*k+q+m);         //上面32行数据
                   dat1=*(p+lie*k+q+m+lie*32);//下面32行数据
                  for(j=0;j<8;j++)// 发送一个字节
                  {        if(dat1&0x80)
                     {
                         B2=1;
                         R2=0;
                         G2=0;}
                        else
                          {
                          B2=0;
                          R2=0;
                          G2=0;}
                   if(dat&0x80)
                     {
                         B1=1;
                         R1=0;
                         G1=0;}
                        else
                         {
                         B1=0;
                         R1=0;
                         G1=0;}
                        dat=dat<<1;
                        dat1=dat1<<1;
                    CLK=0;
                    CLK=1;
                  }
                }
                        GPIOF->ODR =((GPIOF->ODR &0XFFE0)|k);
                          LAT=0;
                 LAT=1;
                         OE=0;
                         Delay(10);
           }

  }
}
结果是这样的。
贴上代码和效果图

每次,只能控制灯亮与不亮,这是之前做的,只有这个效果,不能控制量多少,不能出各种颜色。

经过几天的思考,我想到了控制出各种颜色的办法,那就是每一行扫很多次,我这里选择扫描32次,把每个点RGB数据保存下来,当次数大于RGB值的时候关闭,这样就可以产生32*32*32种颜色,这个运算量非常大,用F103只能看到一个大概的图案,一行一行的,不完全,从同学那借来F407的板子,装上,下面是效果图
,,

最后贴上部分代码

void zhen(unsigned int l )
{

        uchar i,j,k,m;
        for(m=0;m<l;m++)
        {for(k=0x00;k<32;k++)         //行扫描
          {
                        GPIOF->ODR =((GPIOF->ODR &0XFFE0)|k);

                        for(j=0;j<(32);j++)
                        {        LAT=0;
                                for(i=0;i<64;i++)
                               {
                                        CLK=0;
                                        if(j<RR1data[i+k*64])                        R1=1;else R1=0;
                                        if(j<GG1data[i+k*64])                        G1=1;else G1=0;
                                        if(j<BB1data[i+k*64])                        B1=1;else B1=0;
                                        if(j<RR2data[i+k*64])                        R2=1;else R2=0;
                                        if(j<GG2data[i+k*64])                        G2=1;else G2=0;
                                        if(j<BB2data[i+k*64])                        B2=1;else B2=0;
                                        CLK=1;

                                }
                                LAT=1;
                                OE=0;
                                Delay(brightness);
                                OE=1;
                        }

                }
         }
}

楼主(2016-12-27):
求职, 基于STM32的变频调速系统

对了,我现在大四,自动化专业学生,下学期没地方实习,我参加过TI杯电子设计竞赛(电源类),做过变频器,我想找份单片机开发或者电源类的工作,如果有boss看到了中意的话,希望可以联系我,网上不方便写电话号码,我的邮箱846556966@qq.com,下面是我做的变频器照片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工作的,装备真给力啊。

网友B:
大学PLC实验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是做什么工作的,装备真给力啊。

变频器这个是学校电机拖动实验室,现在还没工作呢,签的工作是测试工程师,不要实习的,下学期没地方去

楼主:
电机拖动的实验室

网友C:
星形三角形连线~~好怀念 和我大学实验室一毛一样

网友D:
可以 不错 12年参加ti杯 低功耗倾角测量仪 审题有误只得了二等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星形三角形连线~~好怀念 和我大学实验室一毛一样

你是哪个学校啊,咱不会是校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 不错 12年参加ti杯 低功耗倾角测量仪 审题有误只得了二等奖

那还好,我今年参加TI杯,做电源的,结果加大负载的时候烧了,啥都没有

网友E:
按板子尺寸,数量,工艺,来收费的,一般样板就几十到百多吧

网友E:
我以前只做过心形流水灯的单片机板子,这个陈列显示屏的板子应该不便宜哦。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以前只做过心形流水灯的单片机板子,这个陈列显示屏的板子应该不便宜哦。 ...

帮别人做事送的

网友F:
引用 楼主:
对了,我现在大四,自动化专业学生,下学期没地方实习,我参加过TI杯电子设计竞赛(电源类),做过变频器, ...

支持楼主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是哪个学校啊,咱不会是校友吧

青岛某大学
你呢 估计校友的可能性小

网友G:
到我公司里实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到我公司里实习吧!

求联系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青岛某大学
你呢 估计校友的可能性小

我啊,湖南的

网友H:
牛X,能做出变频器的话,模拟的功底也是不低的,相信可以找到合适的公司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变频器这个是学校电机拖动实验室,现在还没工作呢,签的工作是测试工程师,不要实习的,下学期没地方去 ...

你可以去招聘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H:
牛X,能做出变频器的话,模拟的功底也是不低的,相信可以找到合适的公司的。 ...

小弟基础知识还行,就是英语不好,没人要

楼主:
前些天用stm32F4驱动起来太费劲,5位色就闪的不行了,今天借来了同学的FPGA开发板,重新捡起EDA的VHDL,做了驱动,发现上下两路同时驱动会变色,搞不懂什么原因,好在FPGA快,轮流着来亮,贴上图,这是7位色的,RGB888去掉一位,8位的话太闪了,FPGA IO跟不上,效果还行

这是顶层文件,第一次用FPGA做东西,见笑见笑

网友I(2019-07-31):
楼主,可以给我一份你这个的源码吗,现在实习遇到类似问题,需要学习下。

网友J:
引用 楼主:
前些天用stm32F4驱动起来太费劲,5位色就闪的不行了,今天借来了同学的FPGA开发板,重新捡起EDA的VHDL,做了 ...

建议你先去医院做个脑CT检查一下。

网友K:
求楼主点阵屏幕的程序

网友L:
led驱动代码是什么stm32

网友:
指明GPIO的时钟初始化

网友M:
stm32f103控制led灯为什么要写硬件驱动

网友N:
为什么人手触碰板子 led失去控制

网友O:
用STM32直接驱动LED?

网友P:
基于stm32的led点阵屏设计

网友Q:
stm32f103ve 数码管和发光二极管的控制原理一样吗

网友R:
有源代码吗?

网友S:
谢谢喽分享的材料。

网友Q:
64*64全彩点阵屏幕牛。

网友P:
看STM32数据手册,上网找例程自己改

网友O:
可以用三极管什么的来驱动

网友N:
STM32最大驱动多少个LED屏

网友M:
因为stm32f103本身不带驱动?

网友T:
这个硬件电路有吗?

网友:
检查一下是不是GPIO的时钟没有开启

网友L:
驱动LED的程序就是GPIO的初始化和配置高低电平。

网友S:
以后也学习一下这个设计。

网友R:
硬件和软件都分享一下吧,谢谢了。

网友U(2020-06-16):
引用 网友R:
硬件和软件都分享一下吧,谢谢了。

我用STM32F407VE驱动256*64的全彩(16扫),不过灰度只能做到RGB555效果还不错,扫描一行的时间82微秒,灰度使用9场原理,1/4T,1/2T,1/1,1*2T,1*4T,刷新频率能达到1000000/(82us*16*9)=84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