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大神们,求解此锂电池充电电路的原理

楼主(2016-12-27):
具体电路图如下;

                     图1

图2为不带指示灯的电路图;

                              图2

疑问:
指示灯的状态,充电时红灯亮,充满绿灯亮,这是什么原理?

网友A:
首先是充电的时候,两个三极管导通,红灯亮,充满时两个三极管都不导通,绿灯亮。

网友A:
那个r1重要。

网友A:
充电时有电流,r1分压,两个三极管导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充电时有电流,r1分压,两个三极管导通。

谢谢两位朋友,通过你们的提示,我的理解是这样:

由LM317本身的特性,在充电过程中,V2-V1恒等于1.25V,此时为恒流充电,电流为1.25/5 = 0.25A;由于V2-V1 = 1.25V,T2会导通,红灯亮;V5的电压约等于V2,从而V6的电压约等于V1,绿灯不会亮;
V4等于输入电压,约等于7V,所以V4 - V3 永大于0.7V,所以NPN三极管(8050)T1会一直导通,而不会关断;
忽略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降,V1约等于V3;
在快充满时,不会再继续恒流充电,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直到R1上的压降不足以使T2导通,从而红灯灭,此时V1让绿灯亮;

不知道这样分析的对不对?请大家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充电电流流经R1,依据欧姆定律E=I×R,E小了则TR不通则红灯不亮,差动转辺了则绿灯亮。 ...

谢谢你

网友C:
明显横流源充电,i = 1.25 / R1
R1决定了电流值,当然重要了。

感觉这个电路有点low。

网友D:
限最大电流,限最大电压充电方式 。
简易充电。

网友E:
这个是结构比较简单,一般一装就好,合格率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明显横流源充电,i = 1.25 / R1
R1决定了电流值,当然重要了。

谢谢你的回复。
模电一直是我的软肋,这个电路图还是我在网上找的。大神有没有好些的电路呢?或者有没有和这个相似的电路图。

这个是怎么做到充电时亮红灯,充满后亮绿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是结构比较简单,一般一装就好,合格率很高

谢谢你的回复,麻烦你看下6楼,我的分析对吗?

网友C:
由LM317本身的特性,在充电过程中,V2-V1恒等于1.25V,此时为恒流充电,电流为1.25/5 = 0.25A;由于V2-V1 = 1.25V,T2会导通,红灯亮;V5的电压约等于V2,从而V6的电压约等于V1,绿灯不会亮;  ———前面基本对,但绿灯恐怕一直亮,因为v1肯定比电池高。
V4等于输入电压,约等于7V,所以V4 - V3 永大于0.7V,所以NPN三极管(8050)T1会一直导通,而不会关断;———对。
忽略T1集电极与发射极之间的压降,V1约等于V3;
在快充满时,不会再继续恒流充电,充电电流会逐渐减小,直到R1上的压降不足以使T2导通,从而红灯灭,此时V1让绿灯亮;
————这句话不敢肯定,317上面压差究竟有多大,最后能不能起到充满自停的作用,不好说。

建议你找更先进的电路,单节锂电的充电芯片有很多。

网友E:
仿真了一下,感觉也就是低压时候估计温升不低,电压稍高,情况就会好很多

网友F:
引用 楼主:
谢谢两位朋友,通过你们的提示,我的理解是这样:

感觉分析没毛病。

网友G:
单节锂电池,TI的BQ24092还不错,电路简单,也不贵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复。其实我不是要方案,而是我在学习过程中看到这个电路,不太会分析,请大家帮我看看的。

网友H:
LM317恒流,TL431恒压。

网友I:
这种充电电路虽说有点过时,但是还是值得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