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设计] 做图像处理 请问用ARM还是DSP?

楼主(2016-12-27):
因为要做四轴飞行器的野外搜救课题,所以需要用到红外和视频的图像处理和无线实时传输。本来老师建议用ARM来做,但是上网查过之后好像DSP在这方面更胜一筹啊,所以纠结了。另外还需要控制GPS模块和WIFI模块(老师还说最好加个北斗模块。。。)。希望各位大神能分析一下两者优劣,给小弟一个型号的推荐和具体搭建的指导~谢谢啦~!

网友A:
有一种芯片,既有ARM又有DSP,TI的达分奇系列。

做算法如果不复杂的话,可以考虑arm,各种外设驱动基本都是现成的。

如果算法要求高的话,可能还是要考虑DSP,或者上面的那种体系,当然开发起来可能比较麻烦。

网友B:
我们准备用AM5728, 2个A15+2个C6000, 作机器视觉

网友C:
ARM+DSP组合式开发,可以用一块芯片,也可以考虑用多块MCU协调工作。

重要的是要合理划分模块应用。

网友D:
你应该没用过ARM或者DSP,如果真的搞这个课题,随便深入里面的任何一点都够你搞半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一种芯片,既有ARM又有DSP,TI的达分奇系列。

做算法如果不复杂的话,可以考虑arm,各种外设驱动基本都 ...

ARM的话,可以做到两组视频图像的无线传输吗? 对于外围多模块的话,能够控制的过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准备用AM5728, 2个A15+2个C6000, 作机器视觉

双ARM+双DSP对于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超了啊? 我只打算做一个双视频的传输和外围模块的控制的,您的机器视觉的话 具体是哪方面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应该没用过ARM或者DSP,如果真的搞这个课题,随便深入里面的任何一点都够你搞半年的 ...

对的。。。。。这方面我完全是纯新。。。。。老师一撒手直接啥也不管了。。所以才来求教论坛里的大神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双ARM+双DSP对于我这个是不是有点超了啊? 我只打算做一个双视频的传输和外围模块的控制的,您的机器视觉 ...

双摄像头,然后对拍摄物体实时3维建模.

网友E:
建议直接拿x86 pc做,先把功能实现,顺便评估一下对资源需求,再上嵌入式方案,这样子工程进度最快

网友F:
图像方面,FPGA也是一个选择。或者FPGA+ARM的SOC。

网友A:
引用 楼主:
ARM的话,可以做到两组视频图像的无线传输吗? 对于外围多模块的话,能够控制的过来吗? ...

当然都可以满足了,但一个人开发难度不小。

网友G:
看实际情况,现在的很多ARM芯片都含有一个DSP,但是如果做快速的算法处理还是需要专用的DSP处理器。

网友H:
一片可以搞定吧   感觉算法不会太复杂  一片arm差不多  不过课题嘛   一般都是高大上  当然尽可能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