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Edit编辑软件输出文件的格式

楼主(2016-12-27):
在网上找到两款led灯饰控制软件都是输出一定格式的文件拷贝到SD卡里用的,求教哪位大侠知道软件输出文件的格式?想单片机解出来控制led显示效果,非常感谢!

网友A:
文件的后缀名是什么?才能告知什么格式.
小规模点阵,一般这种LED跑灯效果数据为16进制hex或2进制bin数据格式.
大规模点阵屏,有可能是图形格式,,由设备自行解码为点阵模点供使用,也有可能直接图形模点,那也是hex成bin数据格式.不过这样数据会很庞大.
哈哈,LZ想仿伦加的产品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文件的后缀名是什么?才能告知什么格式.
小规模点阵,一般这种LED跑灯效果数据为16进制hex或2进制bin数据格 ...
感谢老T叔
LedEdit这款软件输出文件格式为*.led;
LedBuild这款软件输出文件格式为*.dat;
这两款软件做LED灯饰控制非常好,就是不知道文件格式,希望哪位大侠赐教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老T叔
LedEdit这款软件输出文件格式为*.led;
LedBuild这款软件输出文件格式为*.dat;

LED文件格式:LED文件开始标志+数据页开始标志+数据页显示信息+数据页内文本信息+页内文本信息结束标记
【【+数据页内文本信息+页内文本信息结束标记】【+数据页开始标志+数据页显示信息+数据页内文本信息+页内文本信息结束标记……】……】……(以下01(整型)为定义分隔符)
1、LED文件开始标志 第一个字节:页数目(整型) 三个零:特征位00+00+00(整型)
2、数据页开始标志 一个字节的偏移量:从数据页显示信息开始到本数据页结束的长度(整型) 三个零:特征位00+00+00(整型)
3、数据页显示信息 数据页名字(字符数组)+01(整型)+0(字符型)+01(整型)+01(整型)+限次/限时播放(0/1(字符型数字))+ 01(整型)+次数/秒数(字符型数字)+ 01(整型)+是否定时(0不定时/1定时)(字符型数字)+ 01(整型)+时间(字符数组(上/下午+空格+00:00:00))+ 01(整型)
4、数据页内的文本信息(此处只针对单行文本) 区域列表索引5(字符型数字)(单行文本)+01(整型)+屏幕显示坐标(左上角X+左上角Y+宽度L+高度H)(中间用整型01隔开,单位为字符型数字代表的像素)+01(整型)+单行文本类型值(静态0,左滚1,右滚2,上滚3,下滚4)(字符型数字)+01(整型)+背景色+01(整型)+字体(字符数组)+01(整型)+字号(字符型数字)+01(整型)+字体颜色(字符型数字255为红色)+01(整型)+字型(取值为0、4、8、12字符型数字,分别为常规、粗体、斜体、粗斜体)+01(整型)+单行文本类型的滚动速度,当单行文本类型为静态时此处值0、1、2分别代表对齐方式中的左对齐、右对齐、居中(字符型数字)+01(整型)+要显示的字符串(字符数组)+页内文本信息结束标记
5、页内文本信息结束标记 01(整型)+30+01(整型)+30+01(整型)+0D+0A

*.dat 这个太广谱了,恐怕得自已分析解读,可用Uedit32打开,转成16进码,逐个研究.

楼主:
不好意思,这几天忙其他事情来晚了,非常感谢老T叔指导,明天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LED文件格式:LED文件开始标志+数据页开始标志+数据页显示信息+数据页内文本信息+页内文本信息结束标记
...

老T叔,按照你说的怎么对不上,可以帮分析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T叔,按照你说的怎么对不上,可以帮分析下吗

少累,木玩过.
这恐怕得结合硬件来考虑.

网友B(2019-03-06):
楼主,你好,我现在也是遇到这个问题,需要解析一个.dat的LED控制文件,请问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9-05-14):
你的LED控制软件程序编码格式搞定了吗?我想开发一款这个控制器,能帮下忙吗?可付费,加我Q10912977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