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7] STM32F769I-DISCO 编程入门——软件包方式

楼主(2016-12-28):
    有评测文件见:STM32F769I-DISCO 评测汇总贴

    之前关于开发板的评测都是关于资源或者文件的的理解,算是为编程做准备吧。今天正式开始介绍一下编程方面的内容。
    本文侧重于帮助新手入门,老司机请绕道...
    从大的方面讲,软件的编程入门分为两种:软件包方式和STM32CubeMX工具配置方式,其中STM32CubeMX又可分为芯片配置方式和开发板配置方式。芯片配置方式为直接选择开发板MCU型号,字节根据原理图配置相应的外设功能;而开发板方式则可以直接选择开发板型号,此时原理图的外设已经选择选择完毕,只需要配置即可。关于STM32CubeMX的配置方式手续讲解,接下来主要讲软件包方式。
    开发环境为:
    1. Win xp系统;
    2. Keil 5工具;
    3. 软件包stm32cube_fw_f7_v150.zip,使用STM32CubeMX更新时,会有151版本的,不过该版本只是带了WiFi功能的IAP功能,所以验证功能还是使用150版本的。    首先介绍一下项目即将使用到的资源原理图:
   下载软件包并解压后,文件夹STM32Cube_FW_F7_V1.5.0下的文件如下:
    文件夹Project中包含了多种F7系列的开发板或评估板,如下图:
    选择STM32F769I-Discovery文件夹中的GPIO示例进行演示,按照下面视图顺序依次进入文件夹:
    双击图中的Project.uvprojx打开项目。
    项目实现如下功能:
    1. sysTick中断没1ms发生一次,
    2. while循环汇中,LD2每500ms翻转一次;
    3. 按键B1每次按下后,产生上升沿外部中断,在中断服务程序中,翻转LD1;
    在工程的main函数中修改如下:
    项目自带的外部中断配置如下:
    将外部中断服务函数修改如下:
    其余地方不用修改,编译下载运行即可,运行效果如下:

    好吧,关于软件包得入门方式暂起介绍到此吧...

STM32F769I-DISCO 编程入门——软件包方式.pdf

网友A:
软件包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我见用的还是HAL的库的。

网友B:
下载楼主的PDF教程看看。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的板子,那个BSP的程序该如何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包方式是什么意思呢?我见用的还是HAL的库的。

    我没记错的话,F7系列是不支持标准库的方式的,只能用HAL库。
    软件包意思是由官方提供的example代码对开发板进行入门或使用,基本的程序框架功能已经实现,你可以在上面验证或修改,这是有驱动层不需要工具STM32CubeMX配置...
    不知是否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自己的板子,那个BSP的程序该如何写呢

你可以参考官方提供的程序写,唯一的可能就是接口不一样,其余的都大差不差...

楼主:
增加接口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