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解答下单片机串口通信中的定时器是用来做什么的?

楼主(2016-12-28):
我只知道它是用来产生波特率的,但定时器不是会计时到一定的值会溢出么?所以一般就是用 AUTOLOAD?如果不用这个模式是不可以的?串口因为有TI  RI所以一般用中断的形式?
    1.设定时器  2.开SCON  3.初始化串口 4.中断程序 ?

网友A:
自问自答

网友B:
定时器可以自动装载定时值,也可以在定时中断里人工装载.

网友C:
定时器产生波特率就是自动重装模式,串口一般接收用中断,但发送用查询(也可以用中断)

网友D:
反正是这样的:
计数到你设定的值,就要复零重新计数,硬件必须这样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反正是这样的:
计数到你设定的值,就要复零重新计数,硬件必须这样设计。

就是这里的定时器是通过SCON来转变成波特发生器

网友E:
将定时器配置成波特率发生器时,其工作是自动的,模式为自装载,并由内部硬件电路控制,相当于一个时钟源,串口由这个时钟信号的沿来控制位长。

网友F:
你认为程序做的软件定时器能准吗?串口通信准确性的前提是时基的准确,只有硬件定时器才能做到这样的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