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入门] kea128中关于 ld文件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6-12-28):
工作中用到了arm内核的,kea128芯片,有些数据想在底层和应用之间一起用,就是在初始化的时候,保留一些数据,不被初始化。第一次接触arm内核的芯片,不知道该怎么整。大概感觉是从ld文件里配置一些地址吧?查了一些资料,这个文件还是看不懂。有没有哪位大神能提供一下完整点的关于ld文件资料?

网友A:
如果想保留一部分变量不初始化,那么加 attribute no_init
如果想保留一部分内存空间,那直接改一下链接脚本中的起止地址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想保留一部分变量不初始化,那么加 attribute no_init
如果想保留一部分内存空间,那直接改一下链接脚 ...

嗯嗯,我一直尝试配置ld文件,我一直写不好,你能方便给个事例或者截图吗?或者有ld文件的详细介绍也可以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嗯,我一直尝试配置ld文件,我一直写不好,你能方便给个事例或者截图吗?或者有ld文件的详细介绍也可以 ...

照着现有的抄即可,更详细的自己搜 “gcc 链接脚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照着现有的抄即可,更详细的自己搜 “gcc 链接脚本”

好,谢谢你给指明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