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03VB NMI是哪个引脚?

楼主(2016-12-28):
我最近被硬fault搞得头大,我调试时打开汇编一看,发现我PA4外部中断语句,出现在NMI_Handler那里。是不是PA4是NMI引脚?

楼主:
不好意思。我自己看错了。NMI没有出现PA4的语句。但出现硬fault。头疼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我自己看错了。NMI没有出现PA4的语句。但出现硬fault。头疼中。

(1)先看看fault类型,如果是内存错误,倒也好办
  (2)可以逐步删减一些代码来排查
另外你描述问题时,什么也没提供,就说遇到硬fault,别人很难提供帮助的

楼主:
我后来找到原因了。非常低级的错误:使用QP系统时,忘记了初始化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