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ZGT6读写SPIflash W25N01GVZEIG,部分数据有问题,请指教!

楼主(2016-12-28):
我通过STM32的SPI口读写W25N01GV这个spi FLASH,在数据量很小的时候,读写都正常。继续写入数据(不擦除,不覆盖前面数据),大概到0x0260区域附近,之前读写都正常的数据,现在读出,发现部分位不对了(比如aa,读回来是a8或2a等)。
如果继续写入数据(不擦除,不覆盖前面数据),写入的数据越多,读回来的数据,错误也越多,比较随机,之前读写正常的数据,错误也越来越多。
实测波形,发现spi flash输出的信号和ARM读到的数据是匹配的,也就是说,现在读到的数据错误,flash输出有问题。
请问,这个问题的可能原因是啥?程序配置不对吗?谢谢!!

网友A:
请加我QQ:1262445196,我有工程师可以协助。

网友B:
在读数据之前首先应该把 接收FIFO里面的数据清空,然后再去读数据。因为STM32的SPI是全双工通信,向外面发数据的同时也会自动的接收到相应字节的数据,假如说发送Flash读命令和读地址,命令一个字节,假如说地址三个字节,那么一共发出去了四个字节,同时接收FIFO里面也会有4个字节,但是这四个字节数据是不确定的,也是不需要的,因此要把它清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读数据之前首先应该把 接收FIFO里面的数据清空,然后再去读数据。因为STM32的SPI是全双工通信,向外面发 ...

我感觉不是这个原因。因为我们目前读回的数据,写入数据少的时候,读回来的数据都是正确的。并且,读数据,一次性读回1k的数据。
比如我提到的大概只写入0x0260个数据之前,读回来的数据全部是对的,过了0x260之后一点,前面就可能有一些数据开始出错,大概有几个数出错,并且只是部分位出错。另,我向flah全部写入0x55或0xaa,0xaa出错的概率和范围能少点。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连续去向几个4K里面写数据的时候,前面的数据会被改掉,4K为单位把整个芯片擦除掉后再去把16M的文件写进去会发现都是0x00.应该是这个IC设计时候的bug。

网友C:
楼主,而且我也是用stm32F429的SPI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而且我也是用stm32F429的SPI

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解决了呀,直接整个芯片去擦除,然后在写。

楼主: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呀,直接整个芯片去擦除,然后在写。

我们现在肯定也是擦除了再写的。
我们写前肯定擦除了,写少量数据的时候,回读全是对的,然后继续向后写,就开始出错了,并且写入数据越多,错误也越多。
你遇到现象,和我这一样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肯定也是擦除了再写的。
我们写前肯定擦除了,写少量数据的时候,回读全是对的,然后继续向后写 ...

差不多,不知道你写的数据有多大,我是整块写的时候会出问题,写前几个Sector 就没问题。我的应用是整块写整块擦,而且写进去数据不会经常去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差不多,不知道你写的数据有多大,我是整块写的时候会出问题,写前几个Sector 就没问题。我的应用是整块 ...

我们大概就是500多字节后,就开始出错了,基本上就是只写第一个sector时,数据没问题,写到第二个sector,就出问题了。

网友C:
尽量不要用最小单位擦除,再试试,而且要注意芯片的电压一定要符合手册上的范围,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你那种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最小单位擦除,再试试,而且要注意芯片的电压一定要符合手册上的范围,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你那种情 ...

电压没问题。我们试试整片擦除的效果。多谢!
另外,芯片读写配置,有啥特别的没?比如延时、buffer读/连续读/快速读,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最小单位擦除,再试试,而且要注意芯片的电压一定要符合手册上的范围,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你那种情 ...

整片擦除,没解决问题。感觉还有那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尽量不要用最小单位擦除,再试试,而且要注意芯片的电压一定要符合手册上的范围,不然的话就会出现你那种情 ...

你好,我们的问题还没解决,暂时也没没发现问题,我总感觉是那个配置细节忽略了。
能否告知下你的配置吗?
谢谢!

网友C:
void Bios_SPI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SPI_InitTypeDef  SPI_InitStructure;
                /* ʹÄÜGPIO ʱÖÓ */
                RCC_AHB1PeriphClockCmd(RCC_AHB1Periph_GPIOA, ENABLE);

                /* ÅäÖà SCK, MISO ¡¢ MOSI Ϊ¸´Óù¦ÄÜ */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3);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3);
                /* ÅäÖà SCK, MISO ¡¢ MOSI Ϊ¸´Óù¦ÄÜ */

                GPIO_PinAFConfig(GPIOA,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3,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4, GPIO_AF_SPI1);
                GPIO_PinAFConfig(GPIOB, GPIO_PinSource5, GPIO_AF_SPI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OType = GPIO_OType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uPd  = GPIO_PuPd_DOWN;

          /* ÅäÖÃPB4 --> SPI1 MISO PB5 --> SPI1 MOSI*/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4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ÅäÖÃPA5 --> SPI1 SCK*/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5;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 ´ò¿ªSPIʱÖÓ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SPI1, ENABLE);

        /* ÅäÖÃSPIÓ²¼þ²ÎÊý */
        SPI_InitStructure.SPI_Direction = SPI_Direction_2Lines_FullDuplex;        /* Êý¾Ý·½Ïò£º2Ïßȫ˫¹¤ */
        SPI_InitStructure.SPI_Mode = SPI_Mode_Master;                /* STM32µÄSPI¹¤×÷ģʽ £ºÖ÷»úģʽ */
        SPI_InitStructure.SPI_DataSize = SPI_DataSize_8b;        /* Êý¾Ý볤¶È £º 8λ */
        /* SPI_CPOLºÍSPI_CPHA½áºÏʹÓþö¶¨Ê±ÖÓºÍÊý¾Ý²ÉÑùµãµÄÏàλ¹ØÏµ¡¢
           ±¾ÀýÅäÖÃ: ×ÜÏß¿ÕÏÐÊÇ¸ßµçÆ½,µÚ2¸ö±ßÑØ£¨ÉÏÉýÑØ²ÉÑùÊý¾Ý)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OL = SPI_CPOL_High;                        /* ʱÖÓÉÏÉýÑØ²ÉÑùÊý¾Ý */
        SPI_InitStructure.SPI_CPHA = SPI_CPHA_2Edge;                /* ʱÖӵĵÚ2¸ö±ßÑØ²ÉÑùÊý¾Ý */
        SPI_InitStructure.SPI_NSS = SPI_NSS_Soft;                        /* Ƭѡ¿ØÖÆ·½Ê½£ºÈí¼þ¿ØÖÆ */

        /* ÉèÖò¨ÌØÂÊÔ¤·ÖƵϵÊý */
        SPI_InitStructure.SPI_BaudRatePrescaler = SPI_BaudRatePrescaler_2;

        SPI_InitStructure.SPI_FirstBit = SPI_FirstBit_MSB;        /* Êý¾Ýλ´«Êä´ÎÐò£º¸ßλÏÈ´« */
        SPI_InitStructure.SPI_CRCPolynomial = 7;                        /* CRC¶àÏîʽ¼Ä´æÆ÷£¬¸´Î»ºóΪ7¡£±¾Àý³Ì²»Óà */
        SPI_Init(SPI1, &SPI_InitStructure);
        SPI_Cmd(SPI1, DISABLE);                        /* ÏȽûÖ¹SPI  */
  SPI_Cmd(SPI1, ENABLE);                                /* ʹÄÜSPI  */
}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

小营七郎  ,我也遇到类似楼主的问题,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邮箱:474802696@qq.com

网友E:
擦除需要延时时间的啊,延时够不够?

楼主(2017-02-08):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可以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小营七郎  ,我也遇到类似楼主的问题,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
邮箱: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可以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楼主: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网友F(2017-05-03):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

楼主代码可以共享一下嘛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搞定。NAND flash需要一页一页写,不能像nor那样,随机写。我们软件兄弟没看到这点。 ...

你好,W25N01GVZEIG的驱动能不能发一份,747362260@qq.com,谢谢

网友H(2017-06-03):
我觉得不要误导了大部分人,W25N01GV是SPI NAND FLASH不是通常说的SPI FLASH(Nor Flash), 既然是nand,所以这个芯片会有位反转的情况,做好ecc校正就没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

你好,驱动程序能不能发我一份,学习一下,谢谢了490763423@qq.com

网友I(2017-08-16):
您好,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能否把flash W25N01GVZEIG的驱动共享给我一下呢?非常感谢。QQ:981982944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连续去向几个4K里面写数据的时候,前面的数据会被改掉,4K为单位把整个芯片擦除掉后再 ...

能否共享一下W25N01GV的驱动程序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楼主,而且我也是用stm32F429的SPI

你的调试好了吗?能否共享一下驱动

网友I:
引用 网友C:
解决了呀,直接整个芯片去擦除,然后在写。

能否共享一下驱动呀?

网友I:
引用 楼主:
我们现在肯定也是擦除了再写的。
我们写前肯定擦除了,写少量数据的时候,回读全是对的,然后继续向后写 ...

有W25N01GV驱动吗?能否共享一下?

网友I:
引用 楼主:
电压没问题。我们试试整片擦除的效果。多谢!
另外,芯片读写配置,有啥特别的没?比如延时、buffer读/连 ...

频率会不会影响存储呀

网友I:
引用 网友A:
请加我QQ:1262445196,我有工程师可以协助。

可以共享一下您的W25N01GV驱动吗

网友J(2018-03-07):
楼主,现在也在搞这个,整不明白,这个程序的源码能不能发我个,学习下,谢谢。
邮箱:1337532754@qq.com
大家谁有也给我发个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

小营七郎  ,能否发一份给我,谢谢!学习了,搞了很久没有弄出来!
邮箱 389866621@qq.com

网友(2019-03-03):
LZ:能分享一下25n01的驱动么?谢谢

网友K(2019-08-14):
引用 网友C: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上面是我SPI部分的配置,flash部分的比较乱,要的话给个联系方式,发给你测试一下。 ...

兄弟,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找到了这个帖子,方便的话也把FLASH和SPI参考代码发我一份到我邮箱,谢谢!我邮箱是798209448@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K:
兄弟,我也遇到类似问题了,找到了这个帖子,方便的话也把FLASH和SPI参考代码发我一份到我邮箱,谢谢!我 ...

给你参考原子的吧 代码我都找不到了

网友L(2020-02-15):
我也特求完整的驱动代码!求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