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Nu_LinK的引脚ICE_RST功能请教?

楼主(2016-12-28):
Nu_LinK的引脚ICE_RST,是一个输出的还是一个输入的IO?    用Nu_LinK与实验板连接,发现断开ICE_RST的连线,用KEIL一样可以写入程序,在KEIL上一样可以对程序进行复位。ICE_RST是用来检测控制板的复位吗?

网友A:
看EVB电路图,与MCU复位电路相连,同时复位MCU和NUC120 USB等芯片的

网友A:
输出。看EVB电路图,与MCU复位电路相连,同时复位MCU和NUC120 USB等芯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看EVB电路图,与MCU复位电路相连,同时复位MCU和NUC120 USB等芯片的

ICE_RST正是因与MCU的复位电路相连,同时是可以通过复位开关接到地的,假设是输出的,当按下复位开关时,不是会有烧坏IO的可能?所以,是不是作为输入引脚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A:
我理解错了。对ICE芯片而言是输入,同时复位ICE芯片和MCU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错了。对ICE芯片而言是输入,同时复位ICE芯片和MCU芯片。

我的理解也是这样,由于没查到相关的说明,所以想确认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