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精英板的串口怎么通信啊 搞不明白

楼主(2016-12-28):
我用ttySAC3连接了网蜂的zigbee模块,想通过zigbee进行无线传输数据。
但不知道为什么只能发不能收,我本来以为是我android代码有问题,但我给板子下了几个串口调试的app测试,也没法收到数。
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做了。这块板子除了做这个android的app外也没有改过别的东西……

网友A:
你的设计思路应该有问题~
看着好像他匹配了底板,它的这个底板好像是开发板,它的手册上有它的开发板对ZigBee模块的操作~
你应该是购买串口的ZigBee模块,直接和我们板子的串口通信~
关于这一块我们是有例程的,它是通过模块厂商提供的一些指令来操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设计思路应该有问题~
看着好像他匹配了底板,它的这个底板好像是开发板,它的手册上有它的开发板对Zig ...

这个是zigbee模块呀(O。O),我按在了协调器上,弄了两个组网可以互相通信,分别插两个电脑上就能收发都成功了。就是和精英板的CON2连了后CON2板子收不到数。
然后我又试了试安卓版的串口调试助手app,发现还是不行……
大牛你说的这个把串口直接和zigbee相连是怎么连啊,具体的例程能发一份我学学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是zigbee模块呀(O。O),我按在了协调器上,弄了两个组网可以互相通信,分别插两个电脑上就能收发都 ...

你先测试串口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先要把这个实现了才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先测试串口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先要把这个实现了才行的

UART+GPS的那块的GPS的可以收发数据吗?那上面的GPS_TXD和GPS_RXD能当成串口用来接发数据吗亲?
我同事让我用这个接点试试,但还是不行,我觉得他在瞎说。GPS的发送接收应该不能和普通串口一样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UART+GPS的那块的GPS的可以收发数据吗?那上面的GPS_TXD和GPS_RXD能当成串口用来接发数据吗亲?
我同事让 ...

你先测试串口可以发送和接收数据,先要把这个实现了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