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集成MOS管

楼主(2016-12-28):
寻集成6个n mos的集成芯片,so-28封装或类似的大小也行,功率24V,峰值电流5a左右,内置驱动电路,能接受6个3.3V的PWM信号, 大家有合适的吗,推荐一下

网友A:
http://www.digikey.cn/zh/product ... rol-solutions#SPM-8

都在上边的广告中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www.digikey.cn/zh/product ... rol-solutions#SPM-8

谢谢,不过这些都是高压的,我想了解一些低压的,必须是贴片的,因为板子只有30X40毫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