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都是如何维修电路板的

楼主(2016-12-28):
最近工作是维修pcb,我们老板要求是抄板,然后检测,他说全中国没几家跟我们一样手法,意思别的公司都不是抄板维修,请问有同行吗?你们怎么修电路板的??

网友A:
话说我修电路板的却从来没抄板修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我修电路板的却从来没抄板修过。。。

我们这边修任何电路板全部是抄板,现在特别好奇不抄板怎么修?没有原理图,上电都悬啊

网友B:
抄板再修不是单纯的为了修 也是为了技术积累

网友C:
既然是抄板,还用维修吗

网友D:
我感觉楼上各位都没没理解楼主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楼上各位都没没理解楼主意思

嗯可能从事维修行业的比较少吧,您做维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抄板,还用维修吗

就是抄板后一部分接着一部分测试电路,然后发现那部分电路结果与原理图不一致再更换器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抄板再修不是单纯的为了修 也是为了技术积累

我就是觉得维修板必须要抄板,很好奇不抄板,别家是怎么维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觉得维修板必须要抄板,很好奇不抄板,别家是怎么维修的

不用抄啊。一般如果这款电路板在设计上没问题的话直接根据功能问题确定故障对应电路
然后在视检一下是否有元器件损坏
查不到的话就用示波器量关键IC的波形
一步步的往下查 很快就找到问题了

网友E:
不抄板的原因是,抄板太花时间了!
假如是客户要修一台手机,那么你怎么去抄板?多层板,全部都是内层走线,根本没法抄!
所以说,不抄板直接修的前提条件是,你一看到相应的电路,就基本上知道这块是干嘛的了,能够直接就维修了。
当然,简单的一些维修,比如说某个电容烧掉了,这类故障机器送你们来维修,直接跟换一个电容就能修好的东西,你花了几天时间抄板的意义何在呢?

网友F:
一般常规手段短时间内解决不了的故障才会去描原理图,应该全世界都这么做吧?
抄板指的是复制PCB,对维修没有帮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抄板后一部分接着一部分测试电路,然后发现那部分电路结果与原理图不一致再更换器件。 ...

既然是抄板,得先了解对方的设计策略啊。

网友G:
抄板,用机器还是人工?反推!

网友H:
本人对电路板维修10来年,没有觉得难的啊
抄板维修?只能是一般的I/O板吧,板上有大型FPGA,CPLD,CPU等带程序的能行吗?就算你抄好没程序能运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G:
抄板,用机器还是人工?反推!

就是人手拿着万用表一点一点的测量,哪个点和哪个点是连着的,最后把原理图全画出来

效率在那?你们是专业维修公司吗?还是有批量性的来维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本人对电路板维修10来年,没有觉得难的啊
抄板维修?只能是一般的I/O板吧,板上有大型FPGA,CPLD,CPU等带程序 ...

是的,你说的很对,很多小芯片根本没有不好找焊点,但是除去那些焊点在芯片下面的芯片不画之外,其他部分的芯片全是手画原理图,请问不画图如何知道该芯片的电压脚,或者好多三极管搭配的电路不画出原理图根本不可能测试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抄板,得先了解对方的设计策略啊。

不需要的,我们老板直说从电源入手,一点一点画,可能我们的都是简单一点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我们老板直说从电源入手,一点一点画,可能我们的都是简单一点的吧 ...

还是你们老板厉害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需要的,我们老板直说从电源入手,一点一点画,可能我们的都是简单一点的吧 ...

还有更容易的,从对方公司找个叛徒,直接将设计图纸拿来岂不更方便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抄板,得先了解对方的设计策略啊。

不需要的,我们老板直说从电源入手,一点一点画,可能我们的都是简单一点的电路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抄板的原因是,抄板太花时间了!
假如是客户要修一台手机,那么你怎么去抄板?多层板,全部都是内层走线 ...

一般小巧的如手机我们不做,维修的电路板是工控机上面的控制板,体积可能稍微大一点,“一看到电路就知道做什么的”这个感觉难度很大,毕竟都是电阻 三极管什么的分辨力应该不会这么强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更容易的,从对方公司找个叛徒,直接将设计图纸拿来岂不更方便啊。 ...

我们维修的设备大部分是国外的,只有一套,很少有相同的电路板提供对比。一般也都是用了十几年的机器损坏,十几年前啊,图纸,说明书什么的早就找不到了,

网友I:
楼主加油,我们都看好你哦

网友J:
有个朋友也是维修大型设备的控制板,基本都是国外的。听说很赚钱

网友K:
我看情况,有抄有不抄,觉得划算就描一下图纸,不划算就分析几个点,确定问题就修完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