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大神啥单片机都会

楼主(2016-12-28):
曾经见过一个大神,市场上什么杨的单片机都会,我比较郁闷,就任何一个cpu的数据手册少说也有三五百页,多着千页。看完这些手册,没有个个把月是看不完的,这还要理解能力好,英语水平高。
可是人家大神啥cpu都会?我想人家一定是掌握的什么方法,请问数据手册到底怎么看

网友A:
估计这种人基础扎实,毕竟容易触类旁通。

网友B:
没有你想的那么难。
关键是踏实下来做东西,选一款新品,实际开发东西,用到哪里就去数据手册相应位置找,一个东西做完,数据手册还算事?

网友C:
MCU手册不是每页、每个字都要看。

硬件看管脚图及说明;软件看寄存器说明以及例程(如果手册内有)。加上你的经验。再加上调试。

网友D:
因为大神知道怎么看 “PDF”

网友E:
因为你没有学会“精髓”,我学AVR用了1年,学Toshiba用了3个月,学PIC用了1个月,学51用了2天,学STM32和STM8一共用了不到一个月。

当你精通了1到两种机型后,就知道“精髓”在哪里了,这也是我建议大家学8位机,学汇编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因为你没有学会“精髓”,我学AVR用了1年,学Toshiba用了3个月,学PIC用了1个月,学51用了2天,学STM32和ST ...

大神,你所谓的精髓是什么,能不能举例说明下、让我这个菜鸟学习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所谓的精髓是什么,能不能举例说明下、让我这个菜鸟学习下。

比如你拿到stm32的手机手册,妈的,上千页,你是怎么看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大神,你所谓的精髓是什么,能不能举例说明下、让我这个菜鸟学习下。

每种单片机,你都要把资料从头看到尾,一页不差么?你熟悉的单片机的资料里,每一页你都用到了么?

网友:
多练习,多动手,书是要看,但是一般不懂才找资料看,

网友F:
附件为 PIC16F5X 数据手册(官网下载地址:PIC16F54):

下面以该手册为列说明如何看该数据手册。

【单片机选型】
一般小公司会有自己偏爱的单片机品牌。这种情况下应到相应的官网上下载该公司单片机的选型资料,
根据电源电压、设计前估计的对外部设备 (Peripheral) 的要求等初步选择一款。

如果没有品牌限制(假设不存在采购、开发工具等问题),则宜多选几家品牌,
综合考察质量、价格等各方面因素后选择一款。

具体型号则主要看第 3 页的内容,包括电源电压、外部设备、封装等信息。

【电路设计】
这时需要仔细看从 59 页到 69 页中的相应型号的电气规范。
可能包括的设计内容有外部振荡器电路、复位电路、输入输出接口电路等。
通常输入输出接口电路需要仔细核查,以保证电压、电流以及功耗等在规范的范围内。
特别是有 ADC 电路的还需留意对外部电路输出电阻的要求。

【软件设计】
首先对第 9 页到 14 页的内容浏览一下,以掌握相应单片机内部所提供的硬件资源等信息。
在具体设计时,则要参考第 15 页到 42 页的内容进行代码设计。

对于用汇编写代码的大神,则可能还需要参考第 43 页到第 54 页的内容。

【其它方面】
有些其他方面的文档可能也需要参考,
如勘误表 (Errata Sheet)、应用笔记 (Application Note) 以及参考设计等方面的资料。

各单片机厂商的文档资料组织不尽相同,但基本的内容差不多就这些。

通常只有软件工程师才需要把整个数据手册几乎都看个遍。
如果用的多了,代码设计得好的话,则部分代码完全有可能直接抄过来就行了,就像使用库函数一样。

大神通常是软硬通吃,并且对各外部设备的工作原理了然于胸。因而,任何一款单片机都不会成为问题。
即使是不熟悉的、以前没用过的也能很快上手的。

但凡英语够用,独立完整地设计(包括软硬件)并调试过一款单片机产品的工程师,
离楼主说的大神其实已经不远了。

网友G:
工作经验丰富,啥单片机都接触过并且都用过

楼主:
引用 楼主:
比如你拿到stm32的手机手册,妈的,上千页,你是怎么看的。

我基本上不看手册,因为太多,我把手册吃透都老了,所以我直接看人家里程,人家怎么搞,我就怎么搞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基本上不看手册,因为太多,我把手册吃透都老了,所以我直接看人家里程,人家怎么搞,我就怎么搞 ...

那你保证人家不犯错?

网友H:
  个厂商单片机只有IO,中断和定时器区别比较大,抓住这个三个东西,单片软件架构部分和一些外设什么I2C,SPI之类的都是通用的,更精简点说,搞定一个片子的定时器和中断就能作任何事情

网友I:
外行插句嘴,
码代码的思路有了,剩下的不同种类的MCU不就是修改一下寄存器,熟悉一下编程环境吗?

网友J:
不吃透单片机处理器的架构、原理,是不可能成为高手的。
而外设通常会比处理器容易些。
光看别人的例程,那就是“码农”。

网友K:
我觉得吧,现在搞设计要的是效率和时间。其实玩溜两三种单片机就行了,自己设计的电路用自己熟悉的片子。如果人家指定了,凭着经验很快就能大致了解新芯片的使用,无非就是对外设寄存器进行了解,为了效率直接copy例程也未尝不可。世间芯片多的是,不可能样样都会的,样样都搞过的。

网友L:
Win操作系统的help文件。

也是不小的。

怎么也得500多M吧?

有人看吗?

这就是说。

对于熟练的Win操作工来说。

不需要看help文件。

也知道软件该如何操作。

用过多种软件的熟练操作工。

通产都必定不看help文件。

但也有一些人。

像徐坤男士一样的。

把看多少毫无意义的国产教科书作为自己唯一的终身奋斗目标。

就不得不说是何等的毫无意义了!

任何熟练公种都是不看书的。

如果堕落到要看说明书才会使用的地步。

那么只能说你缺乏专业常识。

单片机和手机的使用并没有区别。

只有教科书的受害者才会认为手机比单片机的操作简单。

如果单片机对于你来说,属于小菜一碟。

那么你就已经成功地成长为一个非教科书的受害者。

网友M:
这种事就好比你买了个新手机,没人先把说明书啃一遍再用手机,都是玩玩熟练了就会了。
除非出现了什么解决不了的问题,否则没人翻说明书。

网友N:
单片机差不多,没啥

网友O:
好吧,我就是你说的大神

网友P:
单片机的种类很多,但是基本原理是相通的。用单片机做产品开发时,并不需要你对芯片了解的面面俱到。
我一般是先了解需求,然后看单片机的资源是否够用,如果够用,在考虑成本。所有要求满足后就设计电路,然后找个例程,例程调试通过后,开发工作就在例程基础上增减,直到完成任务。
产品研发与研究学习不同,不需要开发人员必须吃透这些芯片的原理,只需要按时完成任务即可。
除非在研发过程中发现问题,才需要深究原理和技术细节问题。

网友Q:
引用 网友F:
附件为 PIC16F5X 数据手册(官网下载地址:PIC16F54):

说的很好

网友R:
单片机这种级别的芯片都是 差不多的,只要你扎扎实实研究过一款单片机,把里面的原理和外设都研究过了,别的单片机都是1周就能用了,没那么复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