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据堵塞问题

楼主(2016-12-28):
假如用串口发送50个字节的数据(数组长度只有50),波特率为9600,数据传输需要48个毫秒。
但在20毫秒的时候又需要发送50个字节,就会造成发送数据堵塞,
有什么好的程序结构或算法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不知道您的接收端是如何进行处理的,意思是在首次接收完50个字节以后的28ms必须接收到新的50个字节吗?

如果是这样的话,因为串口堵住了,可以考虑用别的串口发送新一组数据。

实在不行,也可以用软件模拟一路串口来发送。

网友B:
除非特殊情况,一般应用中都不应该有完全占用CPU的阻塞
对于串口这种,最适合的就是流驱动了

如果有50字节数据要发送,先写入到流中,然后后台串口驱动再发送,当20ms后,又有新的数据要发送的话,继续写入到流中

网友C:
如果楼主是担心被阻塞,可以考虑使用DMA的方式,释放出CPU

网友D(2017-02-15):
该问题在四楼是比较正确的办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