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极管问题?求解

楼主:
玻璃装二极管与黑色塑料装二极管有什么区别?都是齐纳二极管情况下。。。

网友A(2017-01-01):
可以从额定功率这方面考虑一下

网友B:
看器件手册,如果是同一型号,那么参数完全相同。一般而言,塑封的可以做出更大耗散功率,但型号才是决定性的。

网友C:
楼上正解。先看型号

网友D:
玻封的,回流焊容易拉裂,优先用塑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