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联网教程

楼主(2016-12-28):
大家好,本人电气屌丝一个,平时工作stc15系列用的多,手里只有一块12的板子,就在12上做了,stm32正在学,申请了G2后,移植32的代码,读起来感觉有点费劲(太笨了),stm32的在后期在做,所以先把将51接入机智云的详细步骤列举出来,若内容中有不对的地方,欢迎大家指正;
PS:这里51单片机通讯协议,是在唐七星编写的,帖子请到机智云社区查看;

不过原始代码中没有按照通讯协议去掉FF后面的55,在有些情况下会出错,我实验了一下。sn是从0加到255的然后在循环,还有当数据中出现ff就会出错;我在他的代码里面修改了一下,完善了通讯协议,并且加入数据校验程序,,只有数据校验成功后,才会执行,不过整体程序框架还是唐七星的框架,没有改动,这也是对原作者的尊重;
我准备把他的串口接收程序换掉,种需要用一个定时器,修改后不需要定时器,还有就是mcu返回指令的数组,我也换掉了,用了其他的方法,更加简洁,加入了2401,此版本已经写好了,还没调试。后期我准备打一小批PCB,造福大家。最近事情比较多,pcb要搁浅一段时间。
硬件准备:
1;esp8266模块一个,大家可以在X宝上自己买,8266-12f的最好,要是找不到,可以告诉我,我有连接

2:8266转接板一块;

3:51单片机最小系统,或者是51系列的开发板也可以;

4:usb转ttl一块(也就是平时下载程序的);

STEP1:将8266模块烧入机智云的固件;

SETP2 : 找几根杜邦线,按照图将8266的引脚与单片机的引脚连接在一起,有一个问题,就是8266是3.3v供电的;51是5v的(也有3.3的,更好啦),网上说要电平转换,我实验了一下,可以不要转换,也可以正常通讯,但是还是建议大家转换一下保平安;

SETP3:注册机智云帐号,添加一个项目,这里还是以原作者的8个led灯为例;

SETP4:获取产品KEY;这里注意一下,这个key是字符型,需要转换一下;你会获得一个32个字节,在程序源码中替换,一定要输入正确,一定要输入正确,一定要输入正确,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SETP5:其实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根据通讯协议,知道接收的数据控制那个东西的就可以了比如控制P0亮;一定要熟读开发协议,这是核心部分的;

SETP5:怎么移植到自己的51上面去呢?
1修改串口初始化程序部分,大家可以用stc自带的下载软件里面有自动生成初始化代码的东东;

网友A(2017-03-20):
请问怎么用手机访问数据

网友B(2020-08-15):
谢谢分享,写的很好。

现在可以用LGSR-WIFI模块,上手就可以使用了,免设置/免AT指令/免字符格式,可以参考一下:

https://bbs.21ic.com/icview-300853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