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电路问题

楼主(2016-12-28):
FPAG高速线为何要加100欧姆的电阻?如下图

网友A:
阻抗匹配,消反射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阻抗匹配,消反射用

恩,我查了相关的资料:
1.阻抗的不匹配会造成信号的反射;
2.电路的寄生电感、寄生电容构成LC震荡电路。
加电阻是为了:
1.阻抗尽量的匹配,减少信号的反射;
2.增大LC震荡电路的衰减系数。

网友B:
还有调节信号质量的作用。调节信号线上的容性和感性。

网友C:
和 33Ω 电阻的作用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