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板] 求助,有好心人帮忙画下板子吗?简单的micro USB和开关的...

楼主(2016-12-28):
求助,有好心人帮忙画下板子吗?简单的micro USB和开关的转接版,万分感谢

网友A:
对于画板 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于画板 有什么要求吗?我可以

可以用AD10或者AD16画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可以用AD10或者AD16画吗

我是初学,正在学,刚预热,不太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以用AD10或者AD16画吗

可以

网友A:
你的是AD10的版本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是AD10的版本吗

嗯哪,是的

网友A:
你可以单独跟我聊一下

网友B:
你图片中,从Mini USB和开关引出的线,是直接接在排针上面吗?2.54mm排针上面吗?
还是什么?

网友B:
因为你只是在旁边画了圆圈,还有那个圆圈的位置没有具体位置吗?
我从DWG导入后是这样的。我把其他删除了,就剩下keeplayer 层 的

网友C:
应该不是很复杂的板子。为什么不自己学着去画呢?网上求来的,敢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