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轻触按钮控制电源开关,来设计电路呢?

楼主(2016-12-28):
使用自锁按钮来控制电源的通断,这个非常容易实现,将按钮的两端接到电源线上即可。
但是如果使用轻触按钮呢?这个控制电源通断的电路如何实现。要求,按一下,接通电源,再按一下,关闭电源,以此往复。
电路越简单越好,欢迎大家踊跃发言。

网友A:
以前见过用CD4013加MOS管实现低压直流电源的开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见过用CD4013加MOS管实现低压直流电源的开关的

有没有电路图?我供电电源是5V,就是用一个轻触开关来控制开断。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电路图?我供电电源是5V,就是用一个轻触开关来控制开断。

自己搜索:用CD4013实现一按键双功能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搜索:用CD4013实现一按键双功能电路

谢谢,这个体积有点大,请问还有没有小一点的芯片?

网友B:
用两个三极管打成一个双稳态电路

网友C:
我用过两种实现方法
第一中555芯片组成双稳态触发器,外加MOS管来作为电源的开关。但是MOS由于导通电阻大,造成管压降比较大,MOS管上的压降通常在1V左右。
第二中是用单通道的D触发器组成T触发器,选用负载开关来组成电源开关,负载开关的导通电阻小,压降非常小。

网友D:
7楼可以的,用T 触发器,T=1,开关脉冲接时钟,就可以实现按一次实现反向

是将按键接入T触发器的时钟端,按一次按键给一个触发时钟,D触发器的反向输出接到D触发器的输入构成T触发器。这样一次时钟输出反向一次

网友E:
用一个 8IO 的单片机~~~~   随便整个......    10K的量不到一块钱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过两种实现方法
第一中555芯片组成双稳态触发器,外加MOS管来作为电源的开关。但是MOS由于导通电阻大, ...

很好,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一个 8IO 的单片机~~~~   随便整个......    10K的量不到一块钱一个

咋实现,没明白呢

网友F:
T触发器,完全可以实现。当T=0时能保持状态不变,T=1时一定翻转的电路信号。

网友G:
论坛里早就贴过这类电路,你可以自己先搜一下。

网友G:
我贴过的一个电路:
https://bbs.21ic.com/icview-666696-1-1.html

但这个电路只适合阻性负载,如果后面有滤波电容,就不适合使用。

网友G:
如果是容性负载,可以用两只三极管 + 一只场管来做。

具体电路参考这个帖子的445楼电路:
http://www.yleee.cn/thread-2066-9-1.html
5V以上电压时,R4增大到200K 以上即可。

网友H:
引用 楼主:
咋实现,没明白呢

8IO的单片机...比如松翰的..小于0.5元...

网友I:
用几个分立原件即可,我以前就弄过这个电路。5V的很容易控制,再大的电压就不好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几个分立原件即可,我以前就弄过这个电路。5V的很容易控制,再大的电压就不好说了 ...

有没有图呢?上传学习一哈

网友I: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图呢?上传学习一哈

自己用笔在纸上随便分析一下,就画出来了。

网友J:
双稳态电路加软开关(一般用MOS管做),也可以用超低功耗的廉价MCU控制软开关实现。

网友K:
用软件比较好实现

网友L:
大胆用触摸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容性负载,可以用两只三极管 + 一只场管来做。

具体电路参考这个帖子的445楼电路:

你好,首先谢谢你的回答!还有两个问题没有搞明白,再问一下:
1、Q3的型号是AO3415,我查了一下是个PMOS管,而图显示是NPN。而且那个G、S极感觉不对应;
2、你说大于5V,R4选用大于200K,是什么原因,能帮忙分析说明一下吗?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容性负载,可以用两只三极管 + 一只场管来做。

具体电路参考这个帖子的445楼电路:

这个电路开和关我都看明白了,但为什么只是适合1.6V-5V,为什么大于5V就不可以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