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ngFu8位 MCU] 关于单片机位数的知识

楼主(2016-12-28):
指CPU处理的数据的宽度,参与运算的寄存器的数据长度?

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相同,则这个宽度就是所说的单片机位数。

如果总线宽度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不同:

1)总线宽度小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则以CPU的数据宽度定义单片机的位数,但称为准多少位。比如著名的Intel 8088,CPU是16位但总线是8位,所以它是准16位。

2)总线宽度小于CPU一次处理的数据宽度,则以CPU的数据宽度定义单片机的位数。

少位宽不是指总线宽度,也不是存储器的宽度,像51单片机的地址总线是16位的,但是它是8位机。像ARM的存储器也有八位的,但是它是32位机。而是指CPU处理的数据的宽度,也就是CPU一次数据的吞吐量。比如同一条指令:MOV R0 R2

在51单片机里面,R0和R2都是8位的,所以51的CPU一次只能处理8位数据。

在ARM里面,R0和R2是32位的,所以ARM的CPU一次能处理32位数据。这就是区别。

CPU内部总线的位数就是单片机的位数,即CPU一次能处理的数据位数。单片机总线位数越高,CPU一次能处理的数据量也就越大,处理速度也就越快;总线(Bus)时计算机各种功能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信干线,它是由导线组成的传输线束,按照计算机所传输的信息种类,计算机的总线可以划分为数据总线、地址总线和控制总线,分别用来传输数据、数据地址和控制信号。总线是一种内部结果,它是CPU、内存、输入、输出设备传递信息的公用通道,主机的各个部件通过总线相连接,外部设备通过响应的接口电路再与总线相连接,从而形成了计算机硬件系统。在计算机系统中,各个部件之间传送信息的公共通路叫总线,微型计算机是以总线结构来连接各个功能部件的。

单片机的位数就是指单片机中寄存器的位数,也就是单片机处理数据的位数。

网友A(2017-02-28):
CPU是16位但总线是8位,所以它是准16位
----------------------
一直有这个疑惑,那么16位的优势在哪里呢,比8位机的性能好在哪里了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PU是16位但总线是8位,所以它是准16位

一直有这个疑惑,那么16位的优势在哪里呢, ...

https://bbs.21ic.com/icview-93104-1-1.html?_dsign=358a77e1

网友C(2018-07-16):
恩 好资料 感谢楼主讲解

网友D:
我一直理解的就是总线位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