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 求推荐一个可编程电源

楼主(2016-12-28):
我现在开发了一个模块,可以测量交流电的幅值,频率等信息,现在想用一个电源来检测一下我的模块是不是合格。但是没有方向,希望懂得的大神给点指点,我现在能测量的电压是220V有效值,频率为45Hz到60Hz,电流有效值最大5A。求推荐,多谢了~~~

楼主:
都没人啊。。。这下怎么整。。。。

网友A:
自己用功率运放整一个也不难,过几天给你推荐芯片,这几天放假够不着电脑

网友B:
标准表,就是校验电度表那个,有台式,也有桌面型,就是比较贵

网友C:
   IT7300可编程交流电源

网友D:
当然是用交流功率源了

楼主:
额,已经选好了,是用的信号源,不是功率源,不需要那么大功率,谢谢各位了

网友E(2017-03-19):
嗯,选个信号发生器就行了

网友F:
http://www.gooxian.com/listProdu ... %8B&categoryId=
可以到里面看看,看有没有你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