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学习GD芯片的问题,请前辈们不吝赐教,谢谢!!

楼主:
【问题1】
既然有GPIOx_BOR做DORx bit的清除和置位,那么为什么还要设计GPIOx_BCR来清除DORx bit?
又仔细看了下um,GPIOx_BOR写的是操作portx,GPIOx_BCR写的是操作porty,这个portx和porty有区别吗?怎么分?

【问题2】
这个晶振引脚的AF功能怎么理解?

【问题3】
定时器TIMER1的以下几个输入源有什么区别:ITI、TIx、ETIF?

楼主(2016-12-28):
请问坛子里有GD的技术支持吗?混研发多年的经验告诉我们,要推芯片,技术支持跟得上是必要条件。

楼主:
增加了【问题3】。
不知道是提问太肤浅了,不值一答,还是问题太偏了。都没人给指导一两句的。

网友A:
手册看不懂了看ST的手册,叫法不一样,功能一样

网友B:
这个问题我也不会,您要是急的话,可以加我QQ63767161,问一下我们FAE。

网友C:
ETIF的概念的还是第一次注意到的

网友D:
弄懂了沒有

网友E:
【问题1】
因为STM32这样做的, 所以这样做, 片子就是为了搞兼容好销售设计的, 这是他们目的

【问题2】
这两个时钟口如果不用(使用内部时钟),可以当PD0,PD1用, 这个Remap功能只是VF以上的才有, 之前的PD0,PD1用作别的用途

【问题3】
就是定时器的触发源选择, 可以选内部时钟源, 本定时器的引脚触发, 外部引脚触发

这几个功能跟STM32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