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高端电路拆解

楼主(2016-12-28):
拆了过外的高端电路,红色部分箭头所指的都不知道是些什么阻容器件来的?不知道有没有高人可以指点一下,都还没见过这样的阻容器件。

网友A:
绿色的可能是保险管,黑色的可能是横向的瓷片电容,降低阻抗用。

网友B:
这么多ADI,都是钱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可能是保险管,黑色的可能是横向的瓷片电容,降低阻抗用。

瓷片电容?知道什么厂家有生产这样的电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ADI,都是钱哪。。。。。。

恩,是的,片子都还是挺贵的。

楼主:
大家再看看红色框框选住的阻容器件?平时都是见不到这种元器件的,都不知道是什么厂家会生产这些器件。

网友A:
蓝色的是不是精密电阻?横版的瓷片电容,太阳诱电和国巨都有。

网友C:
蓝色的是精密电阻,上面都有数字,阻值大**贴片电阻阻值定义方法。横着的那一片量一下电阻值,电阻很小就是电感,否则是电容

网友D:
  宽大的绿色或者灰白色的应该是超低ESR的聚丙烯电容,用来精密积分的或者精密耦合作用,蓝色或者绿色小电阻的应该是低温飘的电阻(10PPM左右),上面白色小瓷片是普通的NPO材质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宽大的绿色或者灰白色的应该是超低ESR的聚丙烯电容,用来精密积分的或者精密耦合作用,蓝色或者绿色小电 ...

你说的宽大的绿色或灰白色的指的是红色框框选住的最大体积的哪些吗?感觉你分析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这是一块脑电采集电路板,这电路很奇怪,上面一片AD都找不到,你说的精密积分或者精密耦合,不会指的就是跟AD有关的吧,是不是这电路不适用AD,而是用你说的用精密积分或者精密耦合的这种方式来实现AD采集呢?因为这块板子是一个脑电采集电路板,所以一定是有模数转换着一部分的,但一直找不到是用来什么AD.

网友D:
引用 楼主:
你说的宽大的绿色或灰白色的指的是红色框框选住的最大体积的哪些吗?感觉你分析的还是比较有道理的,这是 ...

脑电采集板类似于心电采集,要滤除50HZ/60HZ的低频交流,还要低噪声高增益放大,并且可能是走差分电路,具体要画出原理图才能分析

网友E:
蓝色的是金属膜电阻,

网友F:
那些带三角的芯片就是AD吧

网友G:
福禄克的风格

网友H:
精密电阻,KOA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些带三角的芯片就是AD吧

不是的,这板子上面没有AD芯片。

网友I:
引用 网友J:
先不说性能,布局真的是一般,但是从图片上看,铜皮很厚,应该是工业板子,看来楼主也是硬件的资深爱好者, ...

广告

网友K:
他整天推荐那个群,那个是收费的,我想应该他是有提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J:
先不说性能,布局真的是一般,但是从图片上看,铜皮很厚,应该是工业板子,看来楼主也是硬件的资深爱好者, ...

感谢推荐的群号,怎么楼下的说要收费呢???

网友L:
硬件设计感觉挺不错的,那么多AD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