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单片机锁死问题

楼主:
单片机一般的连接方式是主闪存存储器启动模式,即BOOT0为0,这样在用JTAG或SW写进程序的时候,如果该程序工程中芯片选型不正确或着程序中复用了JTAG或SW复用引脚导致程序执行后出现启动配置错误或者调试引脚被占用而引起的芯片锁死或Jlnk连接不上的问题,则把BOOT0和BOOT1跳成1和0,让内部程序不运行,然后再重新下载另外的程序,再改回BOOT设置,便可以恢复正常。如果板子上JTAG和SW调试电路都有的话,在其中一种方式导致锁死的情况下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擦除恢复,而不必调整BOOT设置。

网友A(2016-12-28):
说的是STM32吗?